楼主(2025-11-15):
一个工地随手拍的,kt到时间后,断开KM3.KM3又断开kt的线圈。此时kt的常开点是否能触发KM1?

网友A:
不可靠,作为正式的实际应用,不可能100%的成功,我估计成功率最多90%。

网友B:
通电延时闭合 和通电延时断开触点 的话,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靠,作为正式的实际应用,不可能100%的成功,我估计成功率最多90%。
人民也算是国产大品牌。应该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它是可以可靠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延时闭合 和通电延时断开触点 的话,可能有问题。
感谢探讨

网友C:
认为不可靠,是否KT是什么特殊延时继电器?

网友D:
应该没问题,时间继电器断电后里面的残余电压一般会让继电器保持一段时间

网友E:
楼主实地的使用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认为不可靠,是否KT是什么特殊延时继电器?
普通时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问题,时间继电器断电后里面的残余电压一般会让继电器保持一段时间

赞同楼主 。时间继电器断电后滤波电容的电会短暂维持一段时间。断电后,KM2大接触器自感电动势也能维持给时间继电器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实地的使用情况呢?
正常工作

网友C:
看来实际和理论还是有点差距啊

网友F:
这样能正常工作,时间继电器是关键,也许换一种就不行了

网友G:
如果定时器就是普通的定时器这电路就是个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能正常工作,时间继电器是关键,也许换一种就不行了
晶体管时间继电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能正常工作,时间继电器是关键,也许换一种就不行了
晶体管时间继电器

里面是开关电源,滤波电容容量够大,维持一秒中都没问题,触点切换零点几秒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