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16):
线号的表示方法有多种 ,看看这种表示法:2670/X11:1/XTQ/1/11,22670应该是电缆号吧,操作箱X11端子排第1号端子接往同期柜XTQ的11号端子

网友A:
3天的活估计打信号端子都要2天

网友B:
不能说不好,只能说打印时、安装时要求较高。如果是自动端子机及端子自动打印结合在一起的设备就会很方便。

网友C:
太复杂了!不是画这个图的后期维护靠这查线估计也头疼。
只要能体现设备起始和终止点就好了。 如果在端子排上中转 再加上端子号,其余就不用了。

网友D:
这线号好~维护容易很多
22670应该是图纸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线号好~维护容易很多
22670应该是图纸号
维护的确是很方便呀 。

网友E:
个人感觉线号还是以本箱子为主!因为一个箱子一套图纸,只要能对应本箱的线号就好!

楼主:
线号的表示方法有多种 ,是不是柜号+设备号+设备连接点也很合适呢,虽然也很繁琐 。

网友F:
这种是大工程,标准必须做好,不会在乎时间的。

网友G:
这个标识,应该是前半部分表示线的来处,后半部分表示这个地方的位置!

网友H:
这种属于是绝对编号还是相对编号

网友I:
这个应该是比较复杂的线路,每一段都有含义的,一看线号就知道这条线是去到哪里的

网友J:
这不闲的蛋疼么,这个图的线号定义是基于连接的,这样下来线号会很多,正常我们做应该是基于电位的,这样线号就少,而且这乱七八糟打一堆看起来维护方便,实际上就是狗屎,有图纸找数字不简单吗,假如没有图纸,找数字容易还是看着这一大串找容易。都干没干过活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不闲的蛋疼么,这个图的线号定义是基于连接的,这样下来线号会很多,正常我们做应该是基于电位的,这样线号就少,而且这乱七八糟打一堆看起来维护方便,实际上就是狗屎,有图纸找数字不简单吗,假如没有图纸,找数字容易还是看着这一大串找容易。都干没干过活啊。
你那是柜内的连接线,柜外连接线的话可能不合适。。正常线号标签是:电缆编号+本地端子接线位置+对侧接线柜号+对侧端子接线位置

网友L:
这种狗屎线号,外国的电柜最喜欢了。

网友M:
放心,我不会用的,我兼职项目一个柜子啥都装完了

楼主:
看着方便,对线号属实头疼 。

网友N:
标准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