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P-NV

楼主(2025-11-18):
大家好,有没有人修过HLPNV0D3743A,0.37kw,电源输出电压高,35v电容上测量到86v电压,没看到电压反馈光耦,请问是在哪里反馈的输出电压

网友A:
这个功率就没必要修了,电压失控升高会烧一大堆零件的

网友B:
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B:
还有可能是有部分电路电流过大

网友C:
先把供电修好,应该开关电源 有问题

楼主(2025-12-27):
最终还是没解决,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