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18):
从公众号看到的,论坛有没有大神能解释一下这种应该如何接线呢?

网友A:
正面是什么样子的,你不给人看怎么知道如何接线?

猜可能是四位多控开关。

网友B:
L1 L2 L3 L4 分别是四组触点,再区分下常开常闭就行了。抖音里唬下人可以.在这论坛就是送分题

网友C:
现在还用多控制开关么,无线控制不可以么

网友D:
好似是个多开关,记得接过一个比这个简单的三路开关好像就是这个样式,只不过接线端子少点。不知是否一样?

网友E:
感觉标的很清楚了4组开关

网友F:
4路双联?

网友G:
搞双控使用的开关
貌似每组的L是公共线,L1\L2是两个触头

网友H:
就是四组开关,都是一常开+一常闭!L1--L11+L12,其他的一致。

网友I:
就说4路开关,L1 是进线,L11 L12 是NO NC,

其实,现在AI非常方便,不懂的问问AI

网友J:
4个地方都可以开关灯的意思?

网友K:
4路墙壁开关

网友L:
四路双联开关

网友M:
四联开关

网友N:
抖音上很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电工起码的一个工具万用表,不会接还不会量莫。

网友L:
引用 网友N:
抖音上很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电工起码的一个工具万用表,不会接还不会量莫。

看抖音不能太认真了,很多是为了流量故意编造的。

网友O:
4路双控使用的开关

网友P:
装修电工也是很厉害的,如果其他行业电工去干家装,能干,但是干的不是特别利索。

网友D:
看来不是电工不会接?应该是人家接一个开关收费多少?你想花接一个开关的费用让人家接四个,所以电工不干了。

网友Q:
一般新电工应该接触过

网友R:
这是一个4开双联开关,面板上应该是有4个开关。

网友G:
不是不会接,是你要求高,这一个开关对应了12根线,如果用的硬线,一个86盒塞满了,谁接都嫌麻烦。

网友S:
四位的双控开关

网友T:
4开双控的开关。。。

网友U:
四组开关,再不济看下网上再搜索下再走也不迟啊  ??

网友V:
就是4个双控开关 LI L11 L12;L2 L21 L22; L3 L31 L32; L4 L41 L42 也可单独使用一组 也可4个组合使用。

网友W:
万用表打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X:
用万用表量量就行了,

网友Y: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1.用万能表组一组的检测就知道了。2.如果我们万能表都没有,有一个直接的办法就是,接一组开关用火线接上端头,如  L1,然后用电笔测对应下端头-L2.就知道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S:
四位的双控开关
嗯,我们也叫双控开关,不是常开就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