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18):
程序正常运行,就是FC10.50不能在线监控,监控是灰色的,程序逻辑运行正常,F11可以在线监控;

FC10 11 是LAD,FC50是SCL。

~~~~~~~~~~~~~

原来是313C V2的PLC,坏了找了一个相近的V3,然后插卡,用博图V16重新组态硬件,下载进去就可以运行了;

~~~~~~~~~~~~

~~~~~

整体编译项目没警告,报错,本来也可以运行;
单独编译F10 .50 会警告,该地址不能通过变量进行分配?

~~~~

以上,西门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DB块里面的变量是 定义的word类型,FC10里面是用的bit位,%DB10.DBX1.0 这样,下面又有比较指令类型是字;

问题就出在这里也就是警告信息;

把第一个16位字改成 ARRAY[0..15] OF BOOL ,这样,就OK了,

字比较 就用BOOL变量串联起来就OK了

改之前:

改之后:

所有FC块监控正常了:

---------------

其实我想用stepV5.5监控的,但是提示不能上载了,因为我用博图下载的,又没有原始程序,现场也不好处理,只是有些功能不正常,但是能用。

现在还有些问题,比如M区,IQ区不能看交叉引用,DB区倒是正常,老家伙,估计用原来的stepV5可以吧,

回头买一套老300回来玩玩,这么多年还没用过300,维修还让我碰到一次

楼主:
对了,故事背景是一个朋友的厂里,这个设备是老外做的,20多年了,机械还很好,这次是PLC坏了,很老的300<他们厂里还有更老的西门子PLC>;

之前也帮忙处理过欧姆龙CJ1M的设备,也是很老的,老外的程序脑回路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还有基本上都可以搞定,慢慢梳理一下;

这种老PLC,没新备件,老备件坏一个少一个,以后估计只有整体改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