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19):
一位客户的设备风机风量稍小了些,让我想办法。因此让我用变频器频率升到75HZ。进行测试。1.5kw的电机75hz后3.5安。电机发热温度约50度左右(环境温度6度)

网友A:
60用过,75没试过

网友B:
60吧比较稳当,一般电机就50-60标准。

网友C:
冬天还将就能用,夏天就危险了,起码70多度

网友D:
多少度看电机绝缘等级,担心温度高加大独立风机。

网友E:
你自己算一下1.5的三次方是多少再决定吧

网友F:
超载了,还是降频吧,不然电机难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冬天还将就能用,夏天就危险了,起码70多度
我也是这样给客户说的。60hz可以,75hz天热电机有烧毁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算一下1.5的三次方是多少再决定吧
我也是这样给客户说的。60hz可以,75hz天热电机有烧毁的风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算一下1.5的三次方是多少再决定吧
我也是这样给客户说的。60hz可以,75hz天热电机有烧毁的风险

怎么说了,在没有其他好办法的情况下,这是个不错的办法

不用增加任何其他东西费用,改一下参数就解决了

至于明年的夏天怎样那是后话,至少解决了当前的问题

话说目前的行情,明年的夏天还不知道这台机器用不用的上

网友G:
超频后,功率能上去?

网友H:
找专家计算一下,不能凭感觉
换风机最稳妥,起码烧电机不赖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专家计算一下,不能凭感觉
换风机最稳妥,起码烧电机不赖你
烧风机和我没关系,我给客户说了利害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算一下1.5的三次方是多少再决定吧
我也是这样给客户说的。60hz可以,75hz天热电机有烧毁的风险

怎么说了,在没有其他好办法的情况下,这是个不错的办法

不用增加任何其他东西费用,改一下参数就解决了

至于明年的夏天怎样那是后话,至少解决了当前的问题

话说目前的行情,明年的夏天还不知道这台机器用不用的上
粮食机械用的,一般就是初冬使用

网友H:
回复 楼主:
有时候光说没有用~最后证据就是你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超频后,功率能上去?

变频器超过基本频率后是恒功率输出的

网友E:
如果你的变频器足够大,超频到75的话,你的电机肯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变频器足够大,超频到75的话,你的电机肯定烧
是的,变频器问题不大。怕的是电机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变频器足够大,超频到75的话,你的电机肯定烧
是的,变频器问题不大。怕的是电机烧

电机不是有变频保护吗?烧电机不是因为电流过大吗?电流过大不是变频能保护吗?我没有用过风机超频,但是用过攻丝机超频,3相380的功率不大1.5KW的电机频率用到80HZ,频繁正反转,电机没烧过,就是轴承经常坏,造成变频保护。

网友J:
有点意外啊,过去用变频器测试过普通工频电机,超过70HZ电机就力矩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变频器足够大,超频到75的话,你的电机肯定烧
是的,变频器问题不大。怕的是电机烧

电机不是有变频保护吗?烧电机不是因为电流过大吗?电流过大不是变频能保护吗?我没有用过风机超频,但是用过攻丝机超频,3相380的功率不大1.5KW的电机频率用到80HZ,频繁正反转,电机没烧过,就是轴承经常坏,造成变频保护。
你负载不重,肯定没问题。超频一般会过流过热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