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20):
硬件:大连德嘉PN-Modbus,S7-1500,485空调温控器,PC,网线,485双绞线。
       本例将结合实际的应用案例,来讲解一下PN-Modbus系列网关的配置使用方法,RS485-HL8102型空调温控器是一款高精度工业温控器,温度、模式、风机等数据通过RS485 Modbus RTU协议传输。我们需要将该空调温控器接入S7-1500PLC,然后用博途V17读取其温度、模式、状态等数据。
连接框图:
HL8102型空调温控器参数如下:
物理层:RS485
通讯形式:Modbus RTU协议
波特率:9600bps(可更改)
数据格式: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检验
默认地址:1
寄存器地址表:
(1)通讯组态软件参数及Modbus命令设置如下:
复制该链接下载: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PNMD.rar
备注:
Ⅰ) GSD 文件名称由 GSDML-V2.32-winBest-master(主从站方式)-pnmd01-IGDVC(标识符)-20251106(日期).xml 构成,其中标识符用于区分网关设备配置,随机生成;
Ⅱ)设备名不能以数字开头、不能使用中文、不能包含特殊符号和下划线、不能以 port 开头;
Ⅲ)设置完成以后,一定要点“下载组态到PN-Modbus”,这样才会写入PN-Modbus网关。

(2)生成GSD文件并在博途里安装GSD文件,然后添加对应使用的CPU类型。
(3)在网络视图界面的“硬件目录”中,单击“Other field devices” ->“PROFINET IO”->“Gateway” -> “WinBest” ->“Profinet/Modbus Gateway”>>“WB-MASTER-PNMD-XXXXX”,最后双击或者拖动“WB-MASTER-PNMD-XXXXX”图标,将网关添加到工程中,如下图所示:
(4)拖动连接分配网络到 PLC_1
(5)进入设备视图以后,双击 Profinet网关的网口,便可以查看到在组态中 PLC 给 Profinet 网关分配的 IP,也可以自行对 Profinet 网关的网络相关参数(IP和设备名称)进行修改。
注意:IP和设备名称必须要与通讯组态软件里设置的设备IP和设备名一致!
(6)可通过分配设备名称功能确定网关状态,选中绿色网线,右键单击弹出对话框,点击“分配设备名称”。
接下来选择 PROFINET 设备名称,下拉菜单选择该网关,点击“更新列表”,查找 Profinet 设备,可以通过“闪烁LED”功能查找当前设备(此时LINK和STOP灯都为闪烁状态),如果发现当前IP和设备名不一致,可直接点击“分配名称”,最后状态为“确定”即可。
(7)经过前面的设置,我们就完成了所有的配置操作,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通过博途操作 PLC 来读写空调温控器的数据了,导入GSD文件后,博途自动随机生成 I 地址和 Q 地址。I 地址是读取数据地址,Q 地址是写入数据地址。
(8)监控表中读写温控器数据,在设备视图中查询到,状态、模式、风机等对应 I 地址 0~9;设置温度对应Q地址0~1。接下来我们通过添加新的监控表,在监控表中通过 IW 指令来直接读取温控器数据,通过 QW指令来直接写入温控器数据。

网友A:
好详细,小白福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详细,小白福利
得花钱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详细,小白福利
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