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伊顿断路器失压线圈(20251120)

楼主(2025-11-20):
搞不懂为什么三个同样的电阻并联

网友A:
增加(功率)电流,合理利用空间

网友B:
失压线圈电阻多少,可以算下电流就知道了,并联增大电流,串联增加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功率)电流,合理利用空间
我想的是其实可以用一个小阻值大功率的替代,就不用并3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压线圈电阻多少,可以算下电流就知道了,并联增大电流,串联增加耐压
我的意思是应该可以用一个小阻值大功率的代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功率)电流,合理利用空间
我想的是其实可以用一个小阻值大功率的替代,就不用并3个了
小阻值大功率的长度变长了。估计电路板要变大。猜的

网友C:
增大功率,散热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大功率,散热更好
从散热来说,感觉比单独一个是要好点

网友D:
是可能比一个电阻的散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