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20):
同时打开两个项目的情况下,我最小化了后打开的那个,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就算我关掉了前面打开的那个项目也找不到后面打开项目了。我再次打开后面的项目又提示已经打开了不能重复打开(如图),只有到任务管理器里结束它才能再次打开。。这是什么情况呢?有BUG?

网友A:
就是那个样子,我也是通过任务管理器终止后才正常操作。代理商吹的神乎其神,好像是最低价能做最高级的事情,在我询价时报价贵得要死(同档次跟其他国产比),沟通能不能弄一台InoProShop(V1.9.0.1)平台下的CPU试一试,直接说是供不应求没法满足客户试用。
7-8月份安装了2个平台,使用easy 320在AutoShop环境下做了一个项目,然后想继续使用AM320在InoProShop(V1.9.0.1)平台下做多轴控制,最终放弃了。

网友B:
是有这情况。我也通过 任务管理器 中打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个样子,我也是通过任务管理器终止后才正常操作。代理商吹的神乎其神,好像是最低价能做最高级的事情,在我询价时报价贵得要死(同档次跟其他国产比),沟通能不能弄一台InoProShop(V1.9.0.1)平台下的CPU试一试,直接说是供不应求没法满足客户试用。
7-8月份安装了2个平台,使用easy 320在AutoShop环境下做了一个项目,然后想继续使用AM320在InoProShop(V1.9.0.1)平台下做多轴控制,最终放弃了。

AM320 没记错的是CODESYS平台了,autoshop是小型机包括easy,

我用着还行,easy301,最低档次的 400一个,狗鱼买,做做小工程非常好啊

网友D:
按下alt+tab就显示了,确实有不显示的BUG

网友E:
碰到过,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确实能临时解决,

网友F(2025-12-25):
已经好几个版本都这样,都没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