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20):
用了一台信捷XC系列PLC跟变频器通讯。能写不能读。换别一个牌子PLC跟这台变频器通讯能读能写。换另一台不同型号的变频器跟这台XCPLC通讯也是正常的,且报文是一样的。串口助手通讯正常。信捷官方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于是用了一台三菱FX1N的PLC通讯测试一下,能写。
用串口助手监控PLC跟变频器的报如上图返回正常。可是在rS指令的寄存器接收到的报文却是发送的报文。如下图:

这是程序,D100开始发送,D110开始接收。
因为PLC接收到的报文不正确,于是我用串口助手测试了一下,发送返回报文均正常,如下图。

PLC通讯接线如下图。

哪位大佬帮我分析一下两个问题,一是信捷的的为什么跟变频器能讯不能读?别一个是三菱的寄存器为什么接收不到返回的报文?
是不是M8123复位时机不对才接收不到的?在什么时候复位?我是延时复位的。

网友A:
如果有触摸屏,直接用触摸屏的RS485去处理,

这种老PLC,如果学习,一丁点意义也没有;

如果是改造,300一个的TK6072IP它不香?

节约的工时精力多休息一下。

当然,纯想折腾,当我没说,你可以问问AI,我感觉很多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B:
现在的变频器基本都支持MODBUS的,信捷PLC也是支持的,可以直接用MODBUS指令解决

XC系列的用顺序功能块更加方便省心

至于用RS指令出现的问题

首先要确认报文内容有没有错误,错一个字都不行,这个不能想当然,事实上就有敲错键盘的时候

对于信捷的PLC,PLC本身有没有问题也是值得怀疑的

对于FX1N,你最后截图完整程序或者上传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全部程序。用过串口的报文正确。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是完整的?

M8122、M8123都没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截图问题,这里是全部

网友C:
是485通讯吗?因为485的发送和接收是短接在一起的,所以接收到自身发出去的信息是正常的。想办法在程序中处理一下

网友D:
回波通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485通讯吗?因为485的发送和接收是短接在一起的,所以接收到自身发出去的信息是正常的。想办法在程序中处理一下
回拨通信,所以接收字节数还要加上发送字节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了一台信捷XC系列PLC跟变频器通讯。能写不能读。换别一个牌子PLC跟这台变频器通讯能读能写。换另一台不同型号的变频器跟这台XCPLC通讯也是正常的,且报文是一样的。串口助手通讯正常。信捷官方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于是用了一台三菱FX1N的PLC通讯测试一下,能写。
用串口助手监控PLC跟变频器的报如上图返回正常。可是在rS指令的寄存器接收到的报文却是发送的报文。如下图:

这是程序,D100开始发送,D110开始接收。
因为PLC接收到的报文不正确,于是我用串口助手测试了一下,发送返回报文均正常,如下图。

PLC通讯接线如下图。

哪位大佬帮我分析一下两个问题,一是信捷的的为什么跟变频器能讯不能读?别一个是三菱的寄存器为什么接收不到返回的报文?
是不是M8123复位时机不对才接收不到的?在什么时候复位?我是延时复位的。
回拨通信,处理办法已经在上一楼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