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向下兼容吗?

楼主(2025-11-21):
CX-Programmer的程序,可以用cx-one打开吗?
程序在一个小型plc上。
随便下一个软件就能打开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CX-Programmer的程序,可以用cx-one打开吗?
程序在一个小型plc上。
随便下一个软件就能打开吗?

1、可以。
2、建议使用最新版本,不同的版本支持的PLC型号不同。

网友B:
你最好说一下PLC型号,只是小型PLC?cxone不一定能打开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就去下载一个最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cp1e-e20sdr-a

网友C:
大部分是兼容的。

楼主:
下载还挺麻烦。
给了一个正式版,一个30天试用版。这俩版本有啥区别?

网友D:
欧姆龙的编程软件不好安装,上次重装系统才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