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驱动板

楼主(2025-11-22):
公司一台机床的电磁阀驱动板。有用过的吗?场效应管驱动

网友A:
应该说现在是广泛使用

网友B:
上家单位,数控机床,用继电器驱动电磁阀(DC24V)。一天动作八千次左右,继电器寿命不超三个月,产品不良率也高。改用放大板后十二年了,没出任何问题。费用节约可想而知(一台设备每年节约三百左右,近二十台设备),一块放大版不到100元。但有个缺点,输出不能短路,会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家单位,数控机床,用继电器驱动电磁阀(DC24V)。一天动作八千次左右,继电器寿命不超三个月,产品不良率也高。改用放大板后十二年了,没出任何问题。费用节约可想而知(一台设备每年节约三百左右,近二十台设备),一块放大版不到100元。但有个缺点,输出不能短路,会烧板。
这也是压机上用的。是的,我正想问有没有短路保护。感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家单位,数控机床,用继电器驱动电磁阀(DC24V)。一天动作八千次左右,继电器寿命不超三个月,产品不良率也高。改用放大板后十二年了,没出任何问题。费用节约可想而知(一台设备每年节约三百左右,近二十台设备),一块放大版不到100元。但有个缺点,输出不能短路,会烧板。
这也是压机上用的。是的,我正想问有没有短路保护。感谢分享

要想真正的实现短路保护,就的上速熔,但成本高

再说短路故障发生的几率又不大,即使发生了,可以换一路使用,最多换一块板

商家不会为了这偶尔的故障去增加成本,因为本身淘宝就够卷了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板能过多大的电流,我这里有几个电磁阀也经常烧中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板能过多大的电流,我这里有几个电磁阀也经常烧中继。

淘宝标的是3A,打5折,1.5A是没问题的。如果觉得小,可以选择上固态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板能过多大的电流,我这里有几个电磁阀也经常烧中继。
我买的那个标5A,平常电磁阀都是1A左右,大一点的电磁阀不到2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板能过多大的电流,我这里有几个电磁阀也经常烧中继。
产品标称5A.

网友D:
就是PLC输出放大板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板能过多大的电流,我这里有几个电磁阀也经常烧中继。
我买的那个标5A,平常电磁阀都是1A左右,大一点的电磁阀不到2A.

4V210亚德客那种,0.5A都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板能过多大的电流,我这里有几个电磁阀也经常烧中继。
我买的那个标5A,平常电磁阀都是1A左右,大一点的电磁阀不到2A.

4V210亚德客那种,0.5A都不到。
液压电磁阀1A左右,气阀电流很小

网友F:
这个东西的电路很普通,随便一个电子爱好者都能设计出来

网友G:
用固体继电器

网友H:
还是加个放大板好,毕竟比PLC便宜。

网友I:
气阀用ULN2803  ULN2003
真的很好用 而且线路简洁
液压阀用 MJD122  或者贴片LU024N
只要不断路 基本不会坏

网友J:
交流电磁阀,注塑设备液压阀,一天动作万数次,直接上的30A的固态带散热片,省心。只要不短路,电磁阀线圈不烧,固态是不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