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24):
请教前辈,西门子1215C PLC与ET 200SP连接是否可以,如何组态?是否需要GSD文件?

网友A:
直接组,配置ip,设备名称

网友B:
硬件目录里基本都有,直接拉过去再配置一下地址即可,很方便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
6ES7132-6BH01-0BA0这个输出模块接线是按图纸上这么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
6ES7132-6BH01-0BA0这个输出模块接线是按图纸上这么接吗?
这像是个晶体管输出的漏极接法,如果模块M点接的是0V这样接就合适,如果接的是24V那就图有问题。正常来讲源极输出带继电器比较合适,属于拉电流驱动,这种接法属于灌电流,容易烧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
6ES7132-6BH01-0BA0这个输出模块接线是按图纸上这么接吗?
这像是个晶体管输出的漏极接法,如果模块M点接的是0V这样接就合适,如果接的是24V那就图有问题。正常来讲源极输出带继电器比较合适,属于拉电流驱动,这种接法属于灌电流,容易烧点。
这图应该是错的. 资料表明, 这模块应该是源输出, DQ直接接负载到M(0V地).

楼主:
老哥,还有个问题,这个分站组态直接组输入输出点模块就可以了是吧?不用组基座了?

网友E:
基座是看是否用了新的电源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第一个模块基座必须用白色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