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力矩控制有搞过的吗?

楼主(2025-11-24):
变频器带一台带锯。锯硬度高的物料容易断锯片。我想用力矩控制。用两个电位器,一个让它调节力矩,一个调节速度。超过力矩时让变频器减速或停机。有搞过的大神吗?谢谢

网友A:
之前搞过一台收卷机的调试,大概就是这样:速度控制限制最大转矩。用的是ABB ACS880
有两种方法
1.直接用速度控制:速度给定22.11=AI1,转矩给定26.11=AI2.再用自适应编程将26.70转矩实际值赋值到25.11和12最大和最小转矩。
2.设置两个控制地:1速度控制 2转矩控制 正转的时候取两者的最小值运行,反转的时候取两者的最大值运行(反转时速度和转矩为负)。
大概就是这样吧,不太记得了。

网友B:
两个电位器,一个接AI1 一个接AI2,然后简单设置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这个说明书列表那里有C0-02,但详细说明里没有提到
最好先空机调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位器,一个接AI1 一个接AI2,然后简单设置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这个说明书列表那里有C0-02,但详细说明里没有提到
最好先空机调试好
感谢版主和我想的一样。但是没有搞过。谢谢

网友C:
电锯用力矩模式没试过,汇川330收放卷控制是很成熟的应用

网友D:
感觉用电流限制也可以

网友E:
用变频器没搞过,一般用的磁粉张力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用电流限制也可以
谢谢。也想过用电流限制。但是1.不太好调节准确值,另外过流之后是停机还是怎么动作呢?不方便2.力矩控制超力力矩后会减速。方便些

网友F:
按我的理解
仅用变频器参数设置,只能是限制最大转矩
看看参数有没有到达转矩让继电器动作的功能?可以试试用这个功能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我的理解
仅用变频器参数设置,只能是限制最大转矩
看看参数有没有到达转矩让继电器动作的功能?可以试试用这个功能停机
变频器的功能,负载力矩大减速停机,负载力矩小继续工作。

网友B:
我还在想一个问题,断锯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卡断的还是崩断的,我没接触过不清楚

或者是不是锯硬度高的物料时进给速度快了

还有锯硬度高的物料,如果力矩设置小了,会不会转不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在想一个问题,断锯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卡断的还是崩断的,我没接触过不清楚

或者是不是锯硬度高的物料时进给速度快了

还有锯硬度高的物料,如果力矩设置小了,会不会转不动呢
版主说的很好。客户排除崩断或未调节好的情况下,让我调整其力矩大小。另外,如果力矩设置小了,带锯就不转了。这时工人发现后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