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25):
因为我是半路出家,最近工作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跳闸现象,处理不了,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求助众网友。
公司有一台理疗仪,只有在插电源(三爪插头),或者拔电源(三爪插头)的瞬间大概有十分之一的几率会跳漏保,这个理疗仪在使用过程中,从来不会引起跳闸,只有在插拔电源时,会跳闸,也不是每次都跳,跳的几率大概十分之一左右,有时,两三天就要去合一次闸,有时一天要合三次闸,完全看运气。

都是新跑的线路,漏报也都是新的,并且这台设备,插哪跳哪,并不是固定一个地方跳闸,我一开始怀疑电源线内部可能有破损,在插拔的时候,漏电了,已经换了三根电源线了,还是不行,故障依旧存在。

并且设备使用过程中,零线和地线都是零伏,并不带电,钳流表掐剩余电流也是0A,并不显示漏电,所以这个现象我不太理解,

有大神遇到过吗?是这台设备里面的什么电子元器件损坏了吗,会造成这个现象?想换个电源 目前领导还没让拆,反正一跳闸就先认为是电工的活,我们这也有人说机器用的时间久了里面的电子元器件老化了,出现故障,这个设备确实用了好多年了

他们在插拔机器的时候,机器都是处于开关开启状态的。最后我没办法,我跟他们说,你们使用机器时,把机器开关关闭,然后插电,然后开机,最后拔插头的时候,先关闭机器,在拔电源,不要在机器开启状态下,插拔电源,在观察观察。

网友A:
理疗仪多大功率?漏保多少安的?是不是配小了?

有没有可能零火线反了?

网友B:
如果你的这台理疗仪内部有较大的电感部件的话,通电状态下拔插电源插头引起跳闸这是正常现象,这是电感的反峰电压(流)引起漏电开关超压(或过流)保护动作。

网友C:
理疗仪电源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D:
你不给拆就难办,可以在电源线的LN并接一个小电容就好了

网友E:
插不同的插座一样的结果吗?会不会你插座有问题?还有就是带电插拔问题,最好是设备关机后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