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25):
(无正文)

网友A:
其实,IGBT拆焊后,静态、动态测试驱动,不一定必须预先屏蔽报警,甚至不需要强行面板运行。
1、首先,用万用表、电容表逐个测试驱动电路的所有元件,是否正常、对称;2、上电后,直接测试各管G-E焊盘栅负压(或0压)是否存在、对称;3、上电后,一路一路,分别给各管驱动芯片输入脚,用独立电源施加适当的、相同的正向直流电压(如1.5-2VDC,或串联1个100欧姆的电阻),人为触发驱动,测试各管G-E焊盘栅正压是否存在、对称;4、发现问题,再行单独处理。
一般这样测试、处理后,就能发现并解决绝大多数驱动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IGBT拆焊后,静态、动态测试驱动,不一定必须预先屏蔽报警,甚至不需要强行面板运行。
1、首先,用万用表、电容表逐个测试驱动电路的所有元件,是否正常、对称;2、上电后,直接测试各管G-E焊盘栅负压(或0压)是否存在、对称;3、上电后,一路一路,分别给各管驱动芯片输入脚,用独立电源施加适当的、相同的正向直流电压(如1.5-2VDC,或串联1个100欧姆的电阻),人为触发驱动,测试各管G-E焊盘栅正压是否存在、对称;4、发现问题,再行单独处理。
一般这样测试、处理后,就能发现并解决绝大多数驱动问题了。
说的很详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