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25):
昨晚睡不着,突发奇想,PLC1,和PLC2通讯,没有RS485,也没有以太网,如果需要多数据传输这么弄呢。

所以有了以下猜想以及实验:

~~~~~~~~~~
想法:

PLC1的 以一定的频率震荡 AND 数据 0/1= 输出数据,不就是可以输出了吗?

下面PLC怎么接受呢?数据0.1怎么开始呢。。

~~~

1,下位机如何判断上位机发送数据?

这样可行?PLC1 输出一个200MS固定ON脉冲,然后,下位机PLC2以输入端>200MS即判断是有信号来了;

~~~~
~~~~~~~~~~~~~~~~~~~~~

说那么多,还不如实际试下,

PLC是汇川的easy301,最低端的,Y0输入接X0输出,物理接线;

1、设置X端滤波2ms<最低了>
2、编写程序,2个定时器来回震荡,测试了以下,Y0输出-X0输入有1.9-2.2MS的延迟,

~~~~~~~~~~~~~~

好了,感觉可行,写程序:

1,计算定时器时间,根据输入频率来计算。

//1hz=1s变化一次,500MSon 500MS off
vd_通讯频率:=REAL_TO_DINT(500.0/ir_通讯频率);

~

2,编写逻辑,用步来弄吧,

测试,发送端4个字,64bit

FB功能块,4个int数组,内部64bit数组,赋值。
用表格拉一下;

第一步:然后就说密钥200MS 一直ON,给下面PLC说准备开始发送数据了;
第二部:关键步,2个定时器震荡 AND 64bit数组 = Q点输出;

~~~~~~~

以上,200MS一直ON,后面就说跟着的数据

第一行是启动发送,,第一行是数据波形,下面是DONE信号,

~~~~~~~~~~~~~~~~~~~

然后就说编写接受解析程序,程序如下:

~~~~~~~

然后就是效果如下了:<GIF>

~~~~~~
1、接收端如果设置200MS,可能会接收不到,我改成199了,
2、定时器震荡频率不能太快,不然不正常,丢数据,

也没有优化,只是测试了一下能否使用,理论上可以PLC和N个从PLC通讯,参考modbus-rtu,而且可以做CRC校验数据是否OK,

就是PLC输入端子有滤波,速度虽慢,但是能用,一个IO端子能传送这么多数据,对于有些时间要求不高的地方,我感觉也能用。

全文完!2025.11.25

网友A:
我记得论坛上曾经讨论过这个,是欧姆龙还是三菱我不记得了,使用8个IO点,每次传输一个字节,最终的结论是效率太差以及占用IO点太多,实在不划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真早;

所以,我只用1个IO,时效不高的情况下,感觉勉强能用。要互相通讯,那就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在和机器人连接控制的时候经常这样做的,因为机器人的系统都是按字节来读取的

网友C:
你没有考虑扫描周期的干扰?~尤其程序比较大时

在触摸屏还没普及,文本屏也很贵时

有一个数码显示,后扩展为,数字显示,数字输入(拨码开关)的“仪表”应运而生,并成就了一个公司的成立壮大
后来这类产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上也很容易买到
它使用PLC晶体管输出,占2+n个输出,1个输入
2个输出中,1个作为“同步信号,1个作为“数据信号”,n=0~n,一组数据(4位)是0,2组数据是1,即n个表只要一个同步信号

你这只用一对IO发送接收这多数据,佩服
做过一个项目,A-B各用一对IO,传递三个信号,最后落实是四个~皆因IO点匮乏,生产线设备又是不同厂家的组合
好在最后搞通

网友D:
用单片机普通IO口模拟串口做过类似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斑竹五点就起来打理网站了,钦佩啊!

网友F:
实际应用中基本上不会这样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