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职收多少合适

楼主(2025-11-26):
改造项目,plc被锁了,设备无法生产;一个伺服,一个变频器(传动轴带编码器,需与伺服配合调速),需增加触摸屏,更换PLC,io没几个点,做过类似的项目的大佬们,人工工资大概多少?

网友A:
除了硬件,收10K比较合适

网友B: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3000都可以包安装,不包括硬件不开票
现在的环境,赚到的就是赚到的,也就是两天的时间而已
前提 必须是信得过的用户,能保证钱可以到账

网友C:
自己预估一下几天可以干完 一天800-1000左右的人工费用差不多

网友D:
5000块,不能再少了。。

网友E:
看复杂程度了,如果逻辑不复杂,关系好的话,可以适当优惠。

网友F:
就这点东西,款还没给人家结清才被锁的吧?接单有风险呢,说不定要倒贴。。

网友C:
款结清也有几年后不动作的,实际现场什么情况的都有

网友G:
要算你本职工作的日薪*3,不然根本没赚头

网友H:
硬件可以经手提供,但是要赚,比如赚个成本的20%~30%。但是硬件不能垫资,这是底线,否则不接。然后再谈人工,第一次合作的话,不知对方底细,要做好最坏的打算,程序里要留一手。

网友I:
这个我不会,给再多钱我也不干。

网友J:
前半年刚做4台,两个伺服,一台变频器,一个编码器,6个气缸,布盘加调试,一台5千,前后做30天吧,第一台慢点,毕竟要调试。单台我就程序调试费用再加1千5

网友K:
是否需要自己干活,程序复杂程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