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26):
说是抽真空,但实际里面又冒气泡,感觉像是在吹气

网友A:
应该是压强降低,液体里面的气泡逸出

网友B:
先充气后吸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充气后吸气吧。

我也这样觉得,因为中间袋子鼓起来了,然后突然就扁了

但搞不懂这样是什么原理,还有液体是怎样不被吸出去的

网友C:
在袋子密封之后外部还在抽真空,所以袋子鼓起来了。后面外部真空释放,然后又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袋子密封之后外部还在抽真空,所以袋子鼓起来了。后面外部真空释放,然后又扁了。

这个解释觉得有道理

网友D:
这的没搞明白,液体怎么没有被真空吸走?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看到有回复,那个应该也不是吹气,是真空降低了沸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