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25-11-26):
问下各位大佬。汇川H1s2416-XP,这PLC用什么下载线,我用信捷的线不行

网友A:
这个编程口应该是422的,找条三菱的线试试

网友B:
没有usb的口 正常是用三菱的USBSC09之类的线

楼主(2026-01-07):
回复 网友A:
版主,请教下怎么把程序发到论坛里,我有个问题实在搞不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请教下怎么把程序发到论坛里,我有个问题实在搞不定

把程序先压缩,然后点图中红圈里图标就可以传上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