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27):
PLC用上升沿信号发数据给工控机,工控机也是用上升沿信号发数据给PLC,
1、PLC发数据给工控机,要求工控机拍照,工控机反馈结果(D10)给PLC,PLC接收到结果后要负责把工控机反馈的结果(D10)清零,PLC用上升沿把结果(D10)清零,但有时候D10清不掉,非要一直清零再延时1秒左右就可以不用清零了,这样就可以保证D10能清零,特别用扫描周期短的PLC清不掉的概率更大,我的理解是:PLC的扫描周期的通讯阶段为A,工控机的扫描周期的通讯阶段为B(我把工控机当成PLC来理解),如果A和B重合的时候,A阶段PLC写入零(D10),B阶段工控机写入原来的结果(D10),因为A的时间小于B,这种情况就会导致A抢不过B,就是PLC清不掉D10的情况,
2、PLC和触摸屏通讯,触摸屏改写D20的值后(任意1个不为零的值),PLC用上升沿清零(D20),测试很多次,PLC可以稳当当把D20清零,我的理解:在触摸屏改写PLC的D20值的时候,只有这个时候才会触摸屏写入,不改写的时候就是读取,所以PLC用上升沿可以稳当当把D20清零.

特别是第1点,困扰我很多年,不知道我以上理解是否正确,欢迎指正

网友A:
你的PLC清零指令上升沿是来自哪里?

是不是只要D10大于0,就接通一个继电器,然后用这个继电器的上升沿去清零D10?

网友B:
这个你应该画个时序图, 或者状态图.
你说的上升沿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PLC上升沿可以理解, 工控机上升沿是什么鬼?
你自己区别一下, 触摸屏是有改才发, 一般通讯都会规定写(改)多久一次(读). 而你说的工控机上升沿, 是你从工控机改(写)?你没说清楚, 没说清楚就没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LC清零指令上升沿是来自哪里?

是不是只要D10大于0,就接通一个继电器,然后用这个继电器的上升沿去清零D10?

流程在1000步的时候触发工控机拍照,并且跳到1050步等待D10的结果,
只要D10大于0,流程就在1050步时清D10,并且跳到1100步。
和你说的"用这个继电器的上升沿去清零D10"的意思差不多(虽然不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应该画个时序图, 或者状态图.
你说的上升沿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PLC上升沿可以理解, 工控机上升沿是什么鬼?
你自己区别一下, 触摸屏是有改才发, 一般通讯都会规定写(改)多久一次(读). 而你说的工控机上升沿, 是你从工控机改(写)?你没说清楚, 没说清楚就没法解决.

工控机接收到PLC触发拍照信号,拍完照再往D10写结果,写完成后就不写了,
我不懂工控机程序,我说的"工控机上升沿"是按PLC来描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应该画个时序图, 或者状态图.
你说的上升沿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PLC上升沿可以理解, 工控机上升沿是什么鬼?
你自己区别一下, 触摸屏是有改才发, 一般通讯都会规定写(改)多久一次(读). 而你说的工控机上升沿, 是你从工控机改(写)?你没说清楚, 没说清楚就没法解决.

工控机接收到PLC触发拍照信号,拍完照再往D10写结果,写完成后就不写了,
我不懂工控机程序,我说的"工控机上升沿"是按PLC来描述的
工控机拍照完后, 是就有D10信号而且固定? D10不是一直在变化? 论说工控机应该是有变化才写回PLC, 不变化就不写了, 只是从PLC读.
如果D10在工控机一直变化, 就会发生PLC一检测到D10大于0, 就去清零, 但工控机里D10又变成其它值了(比如2, 不确定你说的D10是不是数字量).
工控机确定拍照完就停止了检测D10的行动, 它才写的? 写完成后就不写, 它如何知道写完成了? 它是如何检测D10的? 它从外部第三者检测D10? 那D10在变化, 它就不知道写完成这件事, 它的责任是D10由外部修改了就要往PLC回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LC清零指令上升沿是来自哪里?

是不是只要D10大于0,就接通一个继电器,然后用这个继电器的上升沿去清零D10?

流程在1000步的时候触发工控机拍照,并且跳到1050步等待D10的结果,
只要D10大于0,流程就在1050步时清D10,并且跳到1100步。
和你说的"用这个继电器的上升沿去清零D10"的意思差不多(虽然不完全一样)

这样的话你要弄清楚工控机是怎样往PLC的D10里面写数据的

是只写一次就不管了,还是连续写或者是达到条件就写

对于触摸屏来说,是只写一次就完事了,所以每次都能清零

楼主:
工控机的程序中不会一直写数据给D10,类似于PLC的上升沿写1个扫描周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控机的程序中不会一直写数据给D10,类似于PLC的上升沿写1个扫描周期

如果这样的话,解释不通呀

首先在PLC里面要判断D10大于零才会执行清零

既然执行了,就说明D10是有大于0的时候,也就说明工控机写了数据,这就相当于你说的上升沿触发了一次

既然工控机写了数据后就不管了,那么PLC清零后,应该就完成了,D10的数据不再变化

个人感觉无论是不是工控机的写数据问题,但至少跟扫描周期时间没关系

因为都只执行一次,并且两者之间都有关联的

楼主: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过,
之前用基恩士的plc,扫描周期特别短,出现的概率更大,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多年了,所以我来论坛问一问,看有没有能解释的通的高手

网友C:
PLC做主将信息发给工控机?
触摸屏是主读取PLC信息
如果工控机也是主动
试着改变一下工作过程
仅供参考
【方案】
赋能“智造” | 华北工控嵌入式计算机在高档数控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C:
具体你在3楼的说的过程~不了解
你可在适当地方判断D100>#0 (表明接收到照片数据),做什么事or触发一个标志位
然后清楚D100(接收到照片数据),完成从触发拍照-。。。。拍照数据接收的小过程
待下次的拍照
使用原来的沿控制就是听天由命~与扫描周期信号匹配很难很难
即便触摸屏也很难捕捉沿信号
【方案】
ABB高低压监测模块在开关电源系统上的应用

网友D:
常用的做法是:PLC发命令给上位机触发拍照,例如往D0里写1,上位机收到命令后去执行命令的同时把数据D0清零。上位拍照完返回数据给PLC就可以,例如D10里写1;把它转移走就行了,不一定要马上清掉。。我一般是准备触发拍照之前把D10清掉。。清不掉只能说明地址被占用或上位机一直写。

【方案】
复杂的楼宇自动化需要 200 多个控制箱和 1200 个 I/O 总线端子模块

网友E:
画个时序图就好了,如果时序有交叉的情况就会不稳定
知行合一。
【方案】
多点触控功能和高端计算能力整合在一个动态控制器中

网友F:
触摸屏是周期读取,当变量值修改时触发一个往PLC里写的事件,是个短暂的行为即你说的“上升沿”,常用的组态软件也是这样,文中提到的工控机应该是个定制开发的软件,有可能是往PLC里写这个操作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方案】
包装薄膜制造商为环保包装解决方案选择维萨拉测量仪表|维萨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