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28):
做自动化集成多年,见过太多因伺服选型不当导致的设备故障!整理了 3 个关键要点,新手必看:
额定转速 & 扭矩:根据负载特性匹配,避免 “大马拉小车” 或过载运行;
编码器分辨率:高精度场景优先选 25 位以上,普通输送场景 17 位即可满足;
通信协议:优先选支持 EtherCAT/PROFINET 的型号,后期调试更便捷。
我们目前在用的一款伺服,支持多协议兼容,还能通过手机 APP 监控运行数据,实用性拉满!
大家选型时最看重什么参数?欢迎补充~#伺服电机选型 #自动化避坑 #工控技术

网友A:
编码器分辨率:高精度场景优先选 25 位以上,普通输送场景 17 位即可满足;

个人觉得普通场景2500线就足够了,如果丝杆精度达不到,编码器精度再高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