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28):
求助科比F5海天驱动器开环。带异步电机测试

网友A:
带不了异步电机的,都没有VF控制的选项,方便的话换个主板测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可以测试吧

网友B:
 在应用模式ud1或用户操作模式CP.0的参数中,输入“500”的数值,变频器都可进入到面板驱动模式。在此模式下,可以通过面板的启动,停止按钮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但必须使变频器有使能)。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给不能带普通电机

网友C:
这个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听说软件可以控制开环

网友D:
ud2改为U-4就可以了

网友D:
详聊+V:一叁一伍叁玖二零七五八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试过了。只能开环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