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U使用ADPRW指令延时

楼主(2025-11-29):
跑485的时候,驱动一个直流控制器,指令触发后,要延时个2-3秒,才会有反应,咋回事啊?
看图的话就是X0触发要等个2-3秒,才会动起来

楼主:
2000H是正反转和停止,2001H是转速

网友A:
我怀疑是不是同时触发两条指令的原因
先试一条看看,比如先试2000H,看看驱动器是不是马上就有反应了,转速可以改成面板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方单独停止的指令也是,延时触发,我尝试一下分开激活两个地址,先激活速度,再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不是同时触发两条指令的原因
先试一条看看,比如先试2000H,看看驱动器是不是马上就有反应了,转速可以改成面板控制
他这个是仿三菱FX3U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不是同时触发两条指令的原因
先试一条看看,比如先试2000H,看看驱动器是不是马上就有反应了,转速可以改成面板控制
他这个是仿三菱FX3U的吧
H3U是汇川的型号,汇川的有些型号PLC是可以用三菱软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方单独停止的指令也是,延时触发,我尝试一下分开激活两个地址,先激活速度,再启动;
像这种情况,先只试一条指令看看
如果改来改去次数多了,最好重新建个工程,就只写一条指令测试
这样至少可以判断出是不是多条指令的冲突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不是同时触发两条指令的原因
先试一条看看,比如先试2000H,看看驱动器是不是马上就有反应了,转速可以改成面板控制
他这个是仿三菱FX3U的吧
H3U是汇川的型号,汇川的有些型号PLC是可以用三菱软件的
他这个汇川H3U也支持ADPRW指令?

网友C:
可能是波特率不对
三菱有H3U这个型号的吗?

网友D:
H3U是汇川的品牌,H3U功能比三菱FX3U功能多了很多!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H3U是汇川的品牌,H3U功能比三菱FX3U功能多了很多!应该是设置问题!
汇川H3U也支持ADPRW指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不是同时触发两条指令的原因

先试一条看看,比如先试2000H,看看驱动器是不是马上就有反应了,转速可以改成面板控制
他这个是仿三菱FX3U的吧

H3U是汇川的型号,汇川的有些型号PLC是可以用三菱软件的
他这个汇川H3U也支持ADPRW指令?

特意查了一下,汇川的H3U没有ADPRW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不是同时触发两条指令的原因

先试一条看看,比如先试2000H,看看驱动器是不是马上就有反应了,转速可以改成面板控制
他这个是仿三菱FX3U的吧

H3U是汇川的型号,汇川的有些型号PLC是可以用三菱软件的
他这个汇川H3U也支持ADPRW指令?

特意查了一下,汇川的H3U没有ADPRW指令
他的情况应该也不是H3U用三菱编程软件编程,H3U不支持ADPRW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仿FX3U的板子,支持这个ADPRW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FX3U的板子,支持这个ADPRW指令
几条ADPRW指令轮训执行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比较诧异的是,停止的时候只有一条指令,也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