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温度传感器有见过吗

楼主(2025-11-29):
巡检中发现3号发电机出口开关两侧测温箱A1相母线温度异常偏高,如下图所示 。
将故障探头拆除下来后发现是一个红外测温探头 ,如下图所示。

楼主:
只知道这是一只防爆型红外测温探头,测温机理:内部采用先进光学透镜和光温滤波器精准接收被测物体红外辐射。测温范围0-500摄氏度,工作电源 24VDC, 知道 型号CT-SRCB20,却不知道哪家生产的,还没有找到详细资料,不知道大家有谁见过或用过类似的传感器 。

网友A:
红外测温枪?
具体输出什么信号?
我们最近用过卡片机,测电柜母排稳定,图像的. 热成像. 不是防爆的. 电柜里面不需要防爆.

网友B:
红外的测温,前段时间在设计的一个棍子测温就用到,无接触测温很方便

楼主:
详细说明没有,不知里面啥构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详细说明没有,不知里面啥构造
去抖音搜一下 红外测温探头构造原理

网友D:
先交换一下看是否是这个坏了,确实坏了拆开看看,网上搜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交换一下看是否是这个坏了,确实坏了拆开看看,网上搜搜
我觉着不用换,通上电照脸就行,按照测温范围人的体温应该是可以测出来的。怎么说的我感觉这玩意得校正一下,坏的可能性有但不大,你可以先观察下他的温度变化是线性的吗,如果是的话可能得想法校正一下,如果乱跳那可能就得换了,没准还是那显示仪表有毛病呢。

网友F:
见过没用过
看一下其他的型号是不是一样,一样的话,在许可情况下调换一下,就可以确定是那个坏了~大企业应该没手欠调表的

网友G:
应该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跟口罩时间测温枪一个原理。价值百来块钱

网友H:
非按触式红外测温探头,只要型号对,功能一样就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非按触式红外测温探头,只要型号对,功能一样就可以.
估计跟疫情测温原理一样吧

网友J:
淘宝上搜的,是不是这个,五百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淘宝上搜的,是不是这个,五百多一个

还真是一样只是型号有些差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