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11-30):
打开软件正常,再打开用户程序提示这个
按确定提示
内存不足,or桌面堆栈不足
运行其他PLC软件程序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从软件安装文件夹运行软件也没有问题
怎么解决?

网友A:
打开别的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别的程序呢?
其他软件没问题,比如欧姆龙,西门子,台达....

网友B:
这个是你的系统的问题,估计你的系统是那个深度的系统,我以前遇到过换个系统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你的系统的问题,估计你的系统是那个深度的系统,我以前遇到过换个系统就好
应该是W升级闹的
几年前W10升级W11,三菱GX能用,由于W经常升级,不知啥时候GX不能用了
近日接到FN1的一个封箱机,出点问题,拿到程序时能打开,准备细看原程序,就出现开头提示,在不能使用。
重启电脑偶尔能使用
后来重装软件,能打开程序使用,再重启电脑问题依旧
期间翻出以前电脑(W7),软件提示软件须升级,用2h重新装软件,再经过几种可能,现在起码能干活了
哈哈 想起pad因升级成砖~提示版有本升级
就PLC用过的几款,还是欧姆龙的软件用着省心~一个软件通吃全系PLC
哦对了,本想将三菱程序转欧姆龙程序,结果失败,看来要转换还要找出XP系统的电脑~估计还要连PLC读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你的系统的问题,估计你的系统是那个深度的系统,我以前遇到过换个系统就好
应该是W升级闹的
几年前W10升级W11,三菱GX能用,由于W经常升级,不知啥时候GX不能用了
近日接到FN1的一个封箱机,出点问题,拿到程序时能打开,准备细看原程序,就出现开头提示,在不能使用。
重启电脑偶尔能使用
后来重装软件,能打开程序使用,再重启电脑问题依旧
期间翻出以前电脑(W7),软件提示软件须升级,用2h重新装软件,再经过几种可能,现在起码能干活了
哈哈 想起pad因升级成砖~提示版有本升级
就PLC用过的几款,还是欧姆龙的软件用着省心~一个软件通吃全系PLC
哦对了,本想将三菱程序转欧姆龙程序,结果失败,看来要转换还要找出XP系统的电脑~估计还要连PLC读程序
改成不高于:
https://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6210
的Win11版本就可以用了。
或者上三菱官网下载1.631H版本也可以,不过三菱其他版本软件就没有那么快修复了,毕竟马上要元旦放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你的系统的问题,估计你的系统是那个深度的系统,我以前遇到过换个系统就好
应该是W升级闹的
几年前W10升级W11,三菱GX能用,由于W经常升级,不知啥时候GX不能用了
近日接到FN1的一个封箱机,出点问题,拿到程序时能打开,准备细看原程序,就出现开头提示,在不能使用。
重启电脑偶尔能使用
后来重装软件,能打开程序使用,再重启电脑问题依旧
期间翻出以前电脑(W7),软件提示软件须升级,用2h重新装软件,再经过几种可能,现在起码能干活了
哈哈 想起pad因升级成砖~提示版有本升级
就PLC用过的几款,还是欧姆龙的软件用着省心~一个软件通吃全系PLC
哦对了,本想将三菱程序转欧姆龙程序,结果失败,看来要转换还要找出XP系统的电脑~估计还要连PLC读程序
欧姆龙CJ CP确实,软件一直没啥毛病,而且好用,之前公司基本上全是欧姆龙,用习惯了非常好;
就是PLC加密太弱了,CP小型机也就那样,慢慢的落伍了

网友B:
我现在用的就是XP系统,那台温7的机子键盘坏了,基本就在吃灰

网友E:
回复 网友B:
马老板那里键盘就几十块钱,估计还是不想用那个温7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位网友的回复,说明还是W11某次升级闹的~先前在W11用过,这次重装GX还用了,并完成程序修改,到现场又出现不能使用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密码试试
加入非数字类符号,比如“@,#, ,....”
勾选“扩展保护保护”~CP2E试过(其他型号没试过),输入正确密码也告诉你密码错误,破解软件能f解除不清楚
勾选(如果机型有)二个禁止,能否破解?反正没有正确输入密码,即便有原程序也不能再输入PLC

N系还没机会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密码试试
加入非数字类符号,比如“@,#, ,....”
勾选“扩展保护保护”~CP2E试过(其他型号没试过),输入正确密码也告诉你密码错误,破解软件能f解除不清楚
勾选(如果机型有)二个禁止,能否破解?反正没有正确输入密码,即便有原程序也不能再输入PLC

N系还没机会用

没用,CP CJ都烂了,包括NX NJ,

CP2E内部FLASH是25系列的,不勾选扩展加密,密码是明文的,扩展加密好一点点,但是别人也是直读。

隔壁23年我的发帖: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60067.html

现在市场卷,加密不靠谱的就可以排除一部分欧姆龙客户了,价格倒是温柔。

楼主:
回复 网友D:
CP,CJ的解密在90年代末赚了一小笔,当年他宣称可以破解,因当时知道非官方加密方法,作为尝试加密一台PLC寄过去,他失败了(不许拆机)
后来接触到的是直接抹去密码
你只读密码,读出具体密码数值?他就是这样输的

CP2E是不是破密后还能读写程序待验证,前边说了给你密码都不能读,但没禁止写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惠普的笔记本,那个键盘第一次是按键失灵,几年前花了300大洋换,现在又是键盘按键失灵,300大洋是不想换了,加100都可以买一个和那个笔记本一样的配置的了,十几块钱买个外接键盘,不过基本不用
惠普的tx01现在也应该算是古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好像解密板块要等级,

楼主:
对于这种要拆机的方式,不敢在单一设备,or很重要的等设备上试,毕竟不成比例~
目前只通过串口软件删除密码~风险可控,大不了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好像解密板块要等级,

问个问题
通过这种方式读出密码?
然后再通过CX-P软件解除密码?

网友D:
回复 网友D:
直读出密码,用编程软件读取。

有大佬直接可以恢复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读出密码,用编程软件读取。

有大佬直接可以恢复程序,
这样,难怪他最后是删除了我设置的密码~应该是读出的密码在CX-P软件失效了
因为我没有用CX-P软件加密
如何删除的不清楚,可能能读就能写吧

网友F:
还是挑系统,WIN10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挑系统,WIN10就没问题。
不一定,开始升级到W11是可以使用的
重装后也是用了一个时间
也可能是其他软件搞的事
今天开抖音就强制升级,都不能退出~最后是重启电脑才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