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问题

楼主(2025-11-30):
两台wincc可以控制同一台PLC吗?西门子1200

网友A:
西门子本身的协议应该可以.
注意连接数够就行.

网友B:
两台控制一个,具体什么要求,服务器客户机或者其他架构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啥要求,两台都能看参数调参数开关设备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就用服务器和客户机模式就行。

网友C: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还可以分开控制不同的变量,达到分级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