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信号源

楼主(2025-12-01):
我需要一个电磁流量计信号源,用来检测电磁流量计转换器工作情况,应该买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源。请指教。感谢!

网友A:
这要看你的电磁流量计输出是什么信号了.
目前知道的, 应该有1模拟信号就是4~20mA的代表瞬时流量, 还有2脉冲信号代表一个脉冲多少流量, 3通讯信号可以带有累计温湿度这些.

楼主:
我的意思是,给电极引线端子加入信号源,测试转换器瞬时流量,有这样的信号发生器吗?

网友B:
是不是这玩意

楼主:
那个电磁流量计信号发生器是我想要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电路图,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C:
输出电流信号的就最简单

楼主:
如何给转换器输入信号,从而显示瞬时流量呢?这个信号从流量计表头转换器哪个地方输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给转换器输入信号,从而显示瞬时流量呢?这个信号从流量计表头转换器哪个地方输入呢?

你开始发帖是想买一个现成的

看到有卖的,嫌贵了,又想自己做一个

自己做不但没图纸,现在貌似连结构原理都还不清楚

那就有点难搞了

楼主:
初学者,不是太懂啊,到论坛向大家学习,别嫌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电磁流量计信号发生器是我想要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电路图,想自己做一个。
看那些都是4~20mA信号的. 你可以这样做一个.
假设是有源型的(一般电磁流量计是有供电, 电流输出的), 假设你的表头转换器是250欧姆输入阻抗的.

网友D:
电磁流量计在有流量的状态下,其电极间的输出信号一般为2.5---8mV,流量较小时可能只有几个微伏,可以用直流电位差计做信号源。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节干电池及几只线绕电位器自己做个毫伏发生器。

网友A:
当然上面电路受负载和电源影响比较大.
可以加一个恒流输出.

楼主:
感谢!我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电磁流量计信号发生器是我想要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电路图,想自己做一个。
看那些都是4~20mA信号的. 你可以这样做一个.
假设是有源型的(一般电磁流量计是有供电, 电流输出的), 假设你的表头转换器是250欧姆输入阻抗的.
这是那个protitus软件吗(大概记得是这几个字母)?感觉好眼熟啊。

网友E:
这个信号源好像是脉冲的,一共四根线,两根电源,两根信号,如果你能找上分体式电磁流量计,把它的表头拆了,你就可以看到有正负电源,还有两个T+,T-信号的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电磁流量计信号发生器是我想要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电路图,想自己做一个。
看那些都是4~20mA信号的. 你可以这样做一个.
假设是有源型的(一般电磁流量计是有供电, 电流输出的), 假设你的表头转换器是250欧姆输入阻抗的.
这是那个protitus软件吗(大概记得是这几个字母)?感觉好眼熟啊。
是的表情. 正确的是proteus.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信号源好像是脉冲的,一共四根线,两根电源,两根信号,如果你能找上分体式电磁流量计,把它的表头拆了,你就可以看到有正负电源,还有两个T+,T-信号的线。
如果是脉冲的, 建议用555这样的电路做脉冲信号. 注意脉冲电压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信号源好像是脉冲的,一共四根线,两根电源,两根信号,如果你能找上分体式电磁流量计,把它的表头拆了,你就可以看到有正负电源,还有两个T+,T-信号的线。
如果是脉冲的, 建议用555这样的电路做脉冲信号. 注意脉冲电压就行.
我纠正一下,应该是两根励磁线(实际上也是电源线),两根信号线,这个地方要注意励磁的电压,毕竟过了一个表头电压可能会发生变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电磁流量计信号发生器是我想要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电路图,想自己做一个。
看那些都是4~20mA信号的. 你可以这样做一个.
假设是有源型的(一般电磁流量计是有供电, 电流输出的), 假设你的表头转换器是250欧姆输入阻抗的.
这是那个protitus软件吗(大概记得是这几个字母)?感觉好眼熟啊。
是的表情. 正确的是proteus.
谢谢,好多年没用这软件了,话说这单词我从一开始就没写对过,后来记住了,再后来就又迷糊了,大概记着读音就造出来了哈哈哈。

网友F:
流量计模拟量的比较多

网友G: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