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授权

楼主(2025-12-01):
codesys是不是要授权啊,有破解版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desys是不是要授权啊,有破解版的吗?

本身IDE不需要授权,免费使用,其他附件包部分收费。

大多数都使用硬件厂商提供的定制版本的Codesys也不需要付费,用啥破解版?指定要使用破解版的公司不担心后续收不到回款?

网友B:
就是一个软件,PLC大部分编程软件都不收费的,西门家的除外,也可能有不知道的其他品牌是收费的。这个软件也是各家用各家的吗?

网友C:
运行系统是需要授权的,X86不便宜,不如买现成的控制器。

V3的好像没有破解版 V2好像有,但是没用过

编程软件是免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软件,PLC大部分编程软件都不收费的,西门家的除外,也可能有不知道的其他品牌是收费的。这个软件也是各家用各家的吗?
cx-one需要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