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测量问题

楼主(2025-12-01):
想量厂房内,零排和地排之间电阻,有设备在运行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用万用表量它们之间的电阻吗?

网友A:
不行,因为线路在运行中总会有不平衡电流流过零线,就会影响测量结果,严重的话会发生危险。

网友B:
不知道你量电阻的目的是什么,大部分厂房用的都是保护接零系统

也就是零线与地线是同一个接地点,只是在后面的使用中区分而已

他们之间的电阻,可以说就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量电阻的目的是什么,大部分厂房用的都是保护接零系统

也就是零线与地线是同一个接地点,只是在后面的使用中区分而已

他们之间的电阻,可以说就是0
客户说他们电源是TN-S,我查资料,如果是这种方式的话,零线和地线应该电阻无穷大,但实测零排和地排电阻为0,所以不太清楚这种测试对不对,以及他们这个到底是不是TN-S进线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量电阻的目的是什么,大部分厂房用的都是保护接零系统

也就是零线与地线是同一个接地点,只是在后面的使用中区分而已

他们之间的电阻,可以说就是0
客户说他们电源是TN-S,我查资料,如果是这种方式的话,零线和地线应该电阻无穷大,但实测零排和地排电阻为0,所以不太清楚这种测试对不对,以及他们这个到底是不是TN-S进线制

TN-S也就是保护接零,看这个图,零线和地线之间电阻会无穷大吗?

网友C:
可以先量一下有没有电压,电流, 没有的话, 可以量一下电阻.

网友D:
不能停电的话,可测量零线与相线的电压,地线与相线的电压,相据所测的电压,大概可以知道。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说他们电源是TN-S,我查资料,如果是这种方式的话,零线和地线应该电阻无穷大,但实测零排和地排电阻为0,所以不太清楚这种测试对不对,以及他们这个到底是不是TN-S进线制

所谓“零线和地线应该电阻无穷大”的是TT系统,供电系统的零线和保护地线才是各自独立。

TT系统从表面上看“零线和地线电阻无穷大”,其实并不是。大地能够容得下无限的电流,这些电流以向四面八方扩散的方式流向四方,从这一点来说,电阻就不是无限大了,但从大地土壤的电阻率来说,不同土质的电阻各不相同。

注意!大地电阻不是像万能表测量导线电阻那样的,它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两点之间通以一定的电流并测量它们之间的电压,按欧姆定律计算出电阻的。

用普通的方法测量TN-S系统零——地之间的电阻也不是可靠的,这样测出来的电阻只是导线电阻+各种连接接头的接触电阻。

网友E:
TT系统测量零与地间电阻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