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芯片击穿了

楼主(2025-12-01):
一接上电源就短路,测量是这两短路。丝印H0016.P080AF.没搜到什么类型的管子。场效应管吗?
nag

网友A:
旁边好的,拆一个量下就行,一般就是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好的,拆一个量下就行,一般就是场管
击穿了,淘宝查不到

网友B:
估计是16A/800V的场效应管,看看电路板的工作环境,220V还是其他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16A/800V的场效应管,看看电路板的工作环境,220V还是其他电压。
供电是直流48v,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电瓶车用的?

网友C:
拆旁边好的下来量量,通常是场管

网友D:
这个看着像是场效应管,在淘宝上找一找。也可以用专业的软件件进行丝印反查。。

网友E:
淘宝上查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好的,拆一个量下就行,一般就是场管
击穿了,淘宝查不到
人家要你判断一下是不是场管,没说你判断错了

网友G:
厂家自己印的?
感觉像80v 1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