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西门子1215PLC与上海耀华仪表通信(20251203)

楼主(2025-12-02):
系统组成:西门子1215DCDCDCPLC、CM 1241 (RS422/485)通讯模块、耀华XK3190-c801称重仪表
需要实现的功能:读取仪表的重量、每次读取重量前给仪表置零
存在的问题:使用Modbus_Comm_Load指令和Modbus_Master指令与仪表进行主从通讯,在通讯时PLC的cpu报警,诊断缓冲区的事件是FB 641中的区域长度错误。求助遇到过类次问题的大侠提供解决意见。

网友A:
试试把DATA_PTR管脚改成P#DB31.DBX0.0 WORD 2 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各种都改过了。

楼主:
没有人碰到过FB641中的区域长度错误这种故障码?

网友B:
那个通讯状态8281,
可能是comm_load, DB设置有误.
可以贴出两个db和CM1241的设置.

楼主:
今天重新组态硬件下载后,CPU就不报警了,如果两个数据长度不一致状态字还会出现16#8281,但是CPU不再报警。实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新组态后是这样子的,和之前也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重新组态硬件下载后,CPU就不报警了,如果两个数据长度不一致状态字还会出现16#8281,但是CPU不再报警。实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comm_load_db(DB1)贴出来, 里面有个mode, 对应半双工应该选4还是几, 不是0. 参见知x一篇文章.

网友A:
MB_DB管脚,写DB2,不用指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重新组态硬件下载后,CPU就不报警了,如果两个数据长度不一致状态字还会出现16#8281,但是CPU不再报警。实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comm_load_db(DB1)贴出来, 里面有个mode, 对应半双工应该选4还是几, 不是0. 参见知x一篇文章.
意思是选择485半双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重新组态硬件下载后,CPU就不报警了,如果两个数据长度不一致状态字还会出现16#8281,但是CPU不再报警。实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comm_load_db(DB1)贴出来, 里面有个mode, 对应半双工应该选4还是几, 不是0. 参见知x一篇文章.
意思是选择485半双工吧
是的是的, 关版帮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重新组态硬件下载后,CPU就不报警了,如果两个数据长度不一致状态字还会出现16#8281,但是CPU不再报警。实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comm_load_db(DB1)贴出来, 里面有个mode, 对应半双工应该选4还是几, 不是0. 参见知x一篇文章.
意思是选择485半双工吧
是的是的, 关版帮看看.
是这个吧

楼主:
这个MODE数值是0的话是Rs232,4是RS485半双工协议吧。好象每次掉电后都自动回零。如果想一直都是4的话还得用MOVE指令给定赋值吧。是这样处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MODE数值是0的话是Rs232,4是RS485半双工协议吧。好象每次掉电后都自动回零。如果想一直都是4的话还得用MOVE指令给定赋值吧。是这样处理吗?
DB里赋值就可以了

楼主:
XK3291一C801称重仪表有写保护吗?为什么读净重、毛重都正常,写入仪表置零时却不能让仪表置零。

网友D:
引用 楼主:
XK3291一C801称重仪表有写保护吗?为什么读净重、毛重都正常,写入仪表置零时却不能让仪表置零。
置零有范围,超过了不能置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XK3291一C801称重仪表有写保护吗?为什么读净重、毛重都正常,写入仪表置零时却不能让仪表置零。
置零有范围,超过了不能置零
超范围不能置零在说明书里是有提到的,跟参数设置有关。但是我现在碰到的是没有超出范围也不能置零。不知道是不是有写保护还是其它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