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03):
用好的变频器的六路脉冲信号去测试维修变频器的六路驱动,六路脉冲是从好的变频器光耦输入端取信号,还是输出端取信号?个人感觉如果从光耦输入引脚取信号太弱,应该从光耦输出脚取,这样电压大应该加电阻限流。有实践过的师傅吗?指导一下。

网友A:
我修这么久变频器也没这样做过。你这是做开发科研?

楼主:
不是,一种可行的维修方法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这种做法理论是可行的,但是实际操作更易放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做法理论是可行的,但是实际操作更易放炮
主回路串灯泡呀

网友D:
找一个板子改一个,实际就三路

网友E:
可以用单片机写一个出来。

网友E:
之前跟一个修变频器的朋友就聊到这个事情,做一款通用的信号发生器,上面有不同的接口,可以支持不同型号的变频器,接上信号发生器后可以直接驱动三相逆变桥输出三相交流信号,其实做出来并不难,主要是要研究各品牌变频器的接口,是个麻烦事,后来手里有别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放下了。

网友F:
早就这样试过了,是可行的,特别是维修电梯变频器,同步电机驱动板时。

接到光耦输出端没试过,这里输出电压比较高,光耦前面试过,是可行的。

需要找功率大一些的变频器,小变频器试过了,有些光耦驱动不了。

网友G:
简单的事情为何要复杂化呢?用一路信号发生器,驳接光耦输入侧,10kHz方波,一路一路的测试,不香吗?
这就如同测量输出不平衡,用一块表能干的事儿,结果采用用六块表来测它。。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们指导

楼主:
咸老师好,如果是自举驱动的,不拆模块你说怎么测试驱动电路的,如果短接上三路电容负极,在触发上桥时p和n就会短路。

楼主:
8楼师傅,在光耦输入引脚引出的话,光耦还要拆除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光耦肯定要拆,不然的话相当于CPU主板过来的信号,每一路驱动两个光耦,虽然后面是不连的,但是会存在驱动能力不足的情况。我是从主板的信号直接改到主板端子上面的。6路信号加1个公共端。

我是用小功率改的,这种光耦好像是W314光耦,主板过来的信号驱动能力较弱,可以使用其他驱动能力强的变频器来改。

版主说的也没问题,平时也是使用信号发生器的时候多,好处时没见过驱动不了光耦的情况,主要应用情况适合不方便测试异步电机的驱动器类型。

楼主:
谢谢师傅指导

网友H:
引用 楼主:
咸老师好,如果是自举驱动的,不拆模块你说怎么测试驱动电路的,如果短接上三路电容负极,在触发上桥时p和n就会短路。
变频器不加电(停止开关电源),不需拆焊IGBT:1、用1路电源(串电阻)触发某一个驱动芯片输入端;2、另一路电源加芯片输出边电源端;测试芯片输出脚。3、一路一路试。
没试过,不知道可行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