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03):
公共画面中有数据显示,有按钮,脚本操作等,
如何实现画面复用?
像wincc一样,替换个前缀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不可能的事性,它还没这些强大功能。。

网友B:
没用过wincc,也不清楚你说的画面复用什么意思
看到你说有个替换前缀,你可以利用这个“前缀”切换画面,使用者看不出来~画面结构没变
如果你复用是在同画面同时有几个设备的信息,组态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wincc,也不清楚你说的画面复用什么意思
看到你说有个替换前缀,你可以利用这个“前缀”切换画面,使用者看不出来~画面结构没变
如果你复用是在同画面同时有几个设备的信息,组态就是了

之前了解过,类似“数组”的意思,比如10个泵启停,一个画面,只需要给定一组泵控制,就控制那一路,这样一个画面就可以控制多个电机。

据我所知,力控还不行,你只要画好一页,然后复制一下改关联变量。

网友D:
不知道力控的画面能跟变量关联不,如果可以的话应该能实现吧。如果弹出画面也需要的话,那就有点麻烦了。

楼主:
有个界面模板。希望可以有这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wincc,也不清楚你说的画面复用什么意思
看到你说有个替换前缀,你可以利用这个“前缀”切换画面,使用者看不出来~画面结构没变
如果你复用是在同画面同时有几个设备的信息,组态就是了
就是很多个相似的画面, 只画一个, 然后套入不同设备的数据组, 达到监控不同设备的目的.
如同前面说的泵. 几个泵, 有启停,运行时间, 前后压力. 数据, 画面单元都一样. 所以建立一个数据结构, 一个画面. 各个泵的数据统一用结构, 只是对于不同泵用一个所谓的前缀替代, 生成数据实例, 对画面里面的数据元素, 换不同的前缀, 调用画面就调用了不同的泵的监控.
这个功能, 实际上是很通用的一个功能, 大多数工控软件都有. 说模板也好, 数据替代也行.
这种方式, 实际如同编程里面的面向对象模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wincc,也不清楚你说的画面复用什么意思
看到你说有个替换前缀,你可以利用这个“前缀”切换画面,使用者看不出来~画面结构没变
如果你复用是在同画面同时有几个设备的信息,组态就是了

之前了解过,类似“数组”的意思,比如10个泵启停,一个画面,只需要给定一组泵控制,就控制那一路,这样一个画面就可以控制多个电机。

据我所知,力控还不行,你只要画好一页,然后复制一下改关联变量。
那样的话假如有20台泵,就得做20个子画面,如果用wincc 的话做一个子画就行了。

网友G:
在WICC里应用UDT数据控制多个相同的画面是容易实现的 ,楼主的这个功能应该也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