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04):
1、不能进入用户界面;
2、开机即进入如下界面:

什么原因?如何处理?还有一个同型号、同用户界面的、正常的屏。如何利用正常屏,挽救无用户界面的屏?
3、开机盖,看到如下似乎是一个选择开关(跳线)的SW1元件,似乎有人用焊点1-3短接?试着1-3断开,开机黑屏,似乎点击屏有蜂鸣器响声。应该如何跳线?欧姆龙自动化官网下载了一个说明书,似乎没有这个SW1的说明?

网友A:
程序丢失.电池?还是人为?
太老了这种屏. 要不换一个?
这屏需要软件上下装程序. 可以试试从好的那个上装. 然后在这个下载.

网友B:
先换个新电池
安装它的软件到电脑上
作根系统线(5芯的)

从正常屏上载应用程序
查看程序语种

选择英/日
按说明书安装系统(先做屏初始化)

下载应用程序到这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新电池
安装它的软件到电脑上
作根系统线(5芯的)

从正常屏上载应用程序
查看程序语种

选择英/日
按说明书安装系统(先做屏初始化)

下载应用程序到这个屏
1、下载电脑端NT31的软件NTST,并正确安装;
2、按照NT31的PDF,制作5线RS232电脑-NT31的通讯电缆;
以上已经完成。
下一步,如何做屏的初始化?
1、NT31开机后,出现初始化提示。。。死机;
2、关机后,按住屏左上角,开机,出现语言选择,选定英文;
3、NT31进入一个系统程序安装器;
以上步骤是否正确?
继续如何操作?
如何配置NT31的通讯?如何建立PC-屏的通讯?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最好先下载正常屏的应用程序,看一下是英文还是日文,避免装错系统还要重装

SW1没有关注过,只换过电池,没动过其他
以上步骤正确
最好找个翻译手机软件
4.按钮,删除既有数据~点进去,挨个清楚
3.改变设置~这屏记得只有一个232接口,设置232,波特率,数据为等与电脑软件了一致
2.下载系统~这时要选择合适的型号,先对了就开始安装系统

网友B:
ntst的文件夹里有个系统安装文件

也可在软件都工具栏里找到系统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先下载正常屏的应用程序,看一下是英文还是日文,避免装错系统还要重装

SW1没有关注过,只换过电池,没动过其他
以上步骤正确
最好找个翻译手机软件
4.按钮,删除既有数据~点进去,挨个清楚
3.改变设置~这屏记得只有一个232接口,设置232,波特率,数据为等与电脑软件了一致
2.下载系统~这时要选择合适的型号,先对了就开始安装系统

以下为叙述方便,
将原来的旧屏(就是丢失系统程序和用户程序的屏)称为1#屏,
又从库房找到一个全新的屏(似乎没有提示缺失系统程序,但肯定没有用户程序)称为2#屏。
一、下面,是1#屏的表现:
1、上电,直接显示:
2、选择“英文”,显示:
3、注意菜单下面提示:系统程序丢失或错误!
二、下面,是2#屏的表现:
1、上电,直接显示:
然后死机。
2、按住左上角,上电,显示:
3、选择英文后,显示:
注意:没有“系统程序丢失或错误”提示。
4、选择“改变系统配置”,显示:
5、选择“下载系统程序”,显示:
提示要删除原有系统程序,选择“取消”退出下载系统程序。
从上可见,没有关于通讯参数设置。
三、与PC的通讯电缆,是安装屏的PDF图示用网线制作的,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ntst的文件夹里有个系统安装文件

也可在软件都工具栏里找到系统安装
又找了一个库存含有系统软件的屏,但屏上找不到有关232通讯设置的菜单。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ntst的文件夹里有个系统安装文件

也可在软件都工具栏里找到系统安装
又找了一个库存含有系统软件的屏,但屏上找不到有关232通讯设置的菜单。
用户程序也找到了。但通讯建立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先下载正常屏的应用程序,看一下是英文还是日文,避免装错系统还要重装

SW1没有关注过,只换过电池,没动过其他
以上步骤正确
最好找个翻译手机软件
4.按钮,删除既有数据~点进去,挨个清楚
3.改变设置~这屏记得只有一个232接口,设置232,波特率,数据为等与电脑软件了一致
2.下载系统~这时要选择合适的型号,先对了就开始安装系统
用户应用程序也在旧电脑硬盘里找到了,但因为屏的通讯参数设置菜单找不到,无法建立通讯。

楼主:
没有这个界面啊!

网友C:
十几年前用过这种触摸屏,应该触摸屏菜单里面选择传输选项,电脑端再按下载按钮,触摸屏才会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几年前用过这种触摸屏,应该触摸屏菜单里面选择传输选项,电脑端再按下载按钮,触摸屏才会有反应。
问题是,屏上没有传输选项。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几年前用过这种触摸屏,应该触摸屏菜单里面选择传输选项,电脑端再按下载按钮,触摸屏才会有反应。
问题是,屏上没有传输选项。
2#屏找到了。在上电出现“系统初始化。。。”后,同时按右上角、右下角,进入SYSTEM MENU。

网友D:
程序 丢失 系统丢失之类的
有源程序 可能转换一下换旧的NS12之类的屏更省事 ns新屏可能也不好找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ntst的文件夹里有个系统安装文件
也可在软件都工具栏里找到系统安装
又找了一个库存含有系统软件的屏,但屏上找不到有关232通讯设置的菜单。
用户程序也找到了。但通讯建立不起来。
既然找到用户程序,用软件打开它看看是英文还是日文
如果是日文会显示乱码
如果是正常显示,OK,见到多了
后面回复基于正常显示~英文系统
由于你发的太多,回复会慢~

网友B:
这个显示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没有建立通讯
库房新品是设备备件?
将它与PLC联一下,可能有惊喜

网友B:
在这个界面下点3,4看看,里面应该有通讯设置

网友B:
说明系统存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几年前用过这种触摸屏,应该触摸屏菜单里面选择传输选项,电脑端再按下载按钮,触摸屏才会有反应。
问题是,屏上没有传输选项。
你还是找一下说明书吧,说明书有详细的指导。网上也可以查找一下相关视频教程。

网友B:
按屏2个角没出现这个画面~不是按角同时上电

那就重新安装系统试试

先将屏与电脑连接,这个屏好像只有一个com口
在NT软件里找到连接

选择电脑里的com,波特率先不改,确定

屏这边选下载系统,它会弹出提示画面~可以看出是否与电脑沟通or失败

电脑这边选择“系统

在这个界面也可以选择电脑com口
试选1.屏型号,2.系统程序,文件

关注屏幕提示

网友B:
31屏最后一次好像有30年了
631今年还接触过~
多数是这个问题~电池没及时更换,重新设置com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ntst的文件夹里有个系统安装文件

也可在软件都工具栏里找到系统安装
又找了一个库存含有系统软件的屏,但屏上找不到有关232通讯设置的菜单。
用户程序也找到了。但通讯建立不起来。

既然找到用户程序,用软件打开它看看是英文还是日文
如果是日文会显示乱码
如果是正常显示,OK,见到多了
后面回复基于正常显示~英文系统
由于你发的太多,回复会慢~
用户程序是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示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没有建立通讯

库房新品是设备备件?
将它与PLC联一下,可能有惊喜
是备件。

2#屏(系统程序没有丢失),上午对照手册折腾,终于建立PC-NT31的通讯,并将用户程序装进去了,然后重新上电,仍然出现“初始化中。。。”界面。
难道不需要在屏上设置于PLC通讯的参数?

不管怎样,下午照办一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示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没有建立通讯

库房新品是设备备件?
将它与PLC联一下,可能有惊喜
是备件。

2#屏(系统程序没有丢失),上午对照手册折腾,终于建立PC-NT31的通讯,并将用户程序装进去了,然后重新上电,仍然出现“初始化中。。。”界面。
难道不需要在屏上设置于PLC通讯的参数?

不管怎样,下午照办一试。
能将用户程序传进去,说明10楼画面点出来了
与PLC的通讯设置还在10楼画面,点第三个按键,进里面找相应选项~参照PLC通讯参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示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没有建立通讯

库房新品是设备备件?
将它与PLC联一下,可能有惊喜
是备件。

2#屏(系统程序没有丢失),上午对照手册折腾,终于建立PC-NT31的通讯,并将用户程序装进去了,然后重新上电,仍然出现“初始化中。。。”界面。
难道不需要在屏上设置于PLC通讯的参数?

不管怎样,下午照办一试。

果然不出你所料:下午把原本含有系统程序、新装用户程序的2#备用屏装车,上电后,OK!
在此感谢以上各位专家、老师、老工们的热心、专业解答与具体指导!!!

下面,继续折腾1#屏(原屏,丢失系统程序、用户程序),请各位专家、老师、老工持续关注、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屏2个角没出现这个画面~不是按角同时上电

那就重新安装系统试试

先将屏与电脑连接,这个屏好像只有一个com口
在NT软件里找到连接

选择电脑里的com,波特率先不改,确定

屏这边选下载系统,它会弹出提示画面~可以看出是否与电脑沟通or失败

电脑这边选择“系统

在这个界面也可以选择电脑com口
试选1.屏型号,2.系统程序,文件

关注屏幕提示

祝你成功

电脑端,此界面中,系统文件的选择框有很多文件,应该选择哪一个文件?就是你选中的OMR-C0D31D么?我的电脑文件选项框没有这个文件。
我选择NT-AQE0A.31  808K   OMRON Direct Access[E]。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屏是NT31-ST121
为什么“选择NT-AQE0A.31  808K   OMRON Direct Acces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屏是NT31-ST121
为什么“选择NT-AQE0A.31  808K   OMRON Direct Access[E]。”
没有你选的那个文件,不知道该选哪个,看SystemProgramName,有类似你的文件名OMRON Direct Access,只好照猫画虎,选择它了。不对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屏是NT31-ST121
为什么“选择NT-AQE0A.31  808K   OMRON Direct Access[E]。”
没有你选的那个文件,不知道该选哪个,看SystemProgramName,有类似你的文件名OMRON Direct Access,只好照猫画虎,选择它了。不对啊?
明天截图看看我的电脑里面文件选项框提供的文件名。

网友B:
哦 用软件版本不同,你可以上官网下载中文版4.8C
在你的版本里也应该有几个系统,分别试试,包括型号的选择
你题列是-V2
你看我这个版本就没V2
选择E版与C版系统程序也不一样,但是系统装载软件好像是同一个,要安装C版(中文)又需要另外的一个升级程序,屏硬件要V3

这是收集的31系统文件,里面好像有几个系统文件可供选择,分别试试
这是中文版的,或许将来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用软件版本不同,你可以上官网下载中文版4.8C
在你的版本里也应该有几个系统,分别试试,包括型号的选择
你题列是-V2
你看我这个版本就没V2
选择E版与C版系统程序也不一样,但是系统装载软件好像是同一个,要安装C版(中文)又需要另外的一个升级程序,屏硬件要V3

这是收集的31系统文件,里面好像有几个系统文件可供选择,分别试试
这是中文版的,或许将来有用

确实,在不同版本的NTST下,可供安装的系统程序不一样,我试过 NT-series System Installer.exe,V1.00版本(NT-series Support Tool.exe,V4.10版本)和 NT-series System Installer.exe,V1.33C版本(NT-series Support Tool.exe,V4.72C版本)都不一样。
以下,这是NT-series System Installer.exe,V1.33C版本(NT-series Support Tool.exe,V4.72C版本)的系统文件选择框:
如果照猫画虎的话,我先选择OM_CV21E.31文件试试。可否?

谢谢你搜集的系统文件!

网友B:
回复 楼主:
系统安装程序版本还挺多,我没安装几次系统,只用NT软件版本自带的

试一下没毛病,不试咋知道是否成功

不过最后先用好的屏做一下上载客户程序~确认屏以外的因素是好的
串系统程序要5线,如果不成功确认一下线是否有错位

屏是在线一直使用?屏坏的可能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安装程序版本还挺多,我没安装几次系统,只用NT软件版本自带的

试一下没毛病,不试咋知道是否成功

不过最后先用好的屏做一下上载客户程序~确认屏以外的因素是好的
串系统程序要5线,如果不成功确认一下线是否有错位

屏是在线一直使用?屏坏的可能也有

另外,屏的系统、用户程序全部丢失后,重新安装系统成功,在安装用户程序之前,是否还需要给屏安装其它程序,比如PLC的通讯协议等?因为这个屏要和欧姆龙CQM1H-CPU51的PLC连接、通讯。还看到安装系统时,你的NTST_V4.8E版本系统安装器中,系统文件的选择框内,好像还有什么发那科、施耐德、西门子、三菱、GE、欧姆龙等等PLC的文件名称,如下图,与此有没有关系?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与那家PLC联就安装那家的系统
不需要另外安装通讯驱动

系统安装成功就可以安装客户程序了
安装完后,将通讯线换成与PLC的线

按屏2个角弹出10楼画面
选第3个
再到里面选~具体那个看弹窗画面+翻译帮助

与PLC的通讯设置你有2种方式
1.打开PLC程序~这里有
2.打开能正常工作的屏相应界面照搬

最后退出画面就会出现设备需要的工作画面

如果不行,回忆一下是不是该确认的地方没按OK,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那家PLC联就安装那家的系统
不需要另外安装通讯驱动

系统安装成功就可以安装客户程序了
安装完后,将通讯线换成与PLC的线

按屏2个角弹出10楼画面
选第3个
再到里面选~具体那个看弹窗画面+翻译帮助

与PLC的通讯设置你有2种方式
1.打开PLC程序~这里有
2.打开能正常工作的屏相应界面照搬

最后退出画面就会出现设备需要的工作画面

如果不行,回忆一下是不是该确认的地方没按OK,确认

真是及时雨啊!

也就是说,安装系统时,选择的什么欧姆龙系统程序文件,或者GE的系统程序文件,或者西门子的系统文件,或者施耐德的系统文件。。。就已经既包含屏所用系统运行、维护等基础功能,也包含了相应品牌PLC的所有驱动、通讯等辅助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丢失.电池?还是人为?
太老了这种屏. 要不换一个?
这屏需要软件上下装程序. 可以试试从好的那个上装. 然后在这个下载.
安装系统时,曾经出现过电池电量低,有什么失败的提示。大概率是电池引起的用户程序丢失。电池十几2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好的??
买了新电池,等装好后再请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好的??
买了新电池,等装好后再请教。。。
不断电不影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好的??
买了新电池,等装好后再请教。。。
不断电不影响操作
据你所知,屏断电后,如果电池电池电量低(标称3.6V锂电池,实测不到3V),会不会丢失用户程序?另外,用System Installer(系统安装器)的选项Erase Screen Data(擦除屏幕数据),会不会删除用户程序?会不会造成用户程序脱离PLC后单独上电无法启动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好的??
买了新电池,等装好后再请教。。。
不断电不影响操作
据你所知,屏断电后,如果电池电池电量低(标称3.6V锂电池,实测不到3V),会不会丢失用户程序?另外,用System Installer(系统安装器)的选项Erase Screen Data(擦除屏幕数据),会不会删除用户程序?会不会造成用户程序脱离PLC后单独上电无法启动运行?
你的问题难住了~没有研究过
不过从工作中看,最先丢失的应该是通讯设置~最多是重新设置通讯参数就OK,设备非365天24h工作,季节性工作,电池啥时没电不知道。
按屏2角能程序10楼画面,按第3键.....重新设置与PLC通讯参数解决问题
还没遇到因电池没电丢失程序的案例

程序丢失目前遇到的都是瞎操作(本来就是与PLC通讯不上的简单问题)
Erase Screen Data~是怎么操作出来的?安装系统必须的操作(它不具备自动清除)
清除屏幕数据就是删除客户程序,程序删除了还怎么与PLC通讯?
不管程序是否删除,屏离开PLC单独上电都在运行,只是没有你要的,就好像你删除了微信APP手机就不运行了?
用户程序是否还在可以通过屏幕界面查看的

楼主:
1、安装系统;
2、安装用户程序;
3、没有做任何系统维护、PLC的配置;
装机,上电,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安装系统;
2、安装用户程序;
3、没有做任何系统维护、PLC的配置;
装机,上电,OK!
3.说明PLC使用的默认(标准)通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