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04):
大神指点。不懂就问。我们是新手小白。我测量六路驱动很正常,装机接入使能模块发热,开环测量六路驱动又正常。带异步电机正常。装机就不行,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A:
最好看一下驱动波形有没有尖峰,看一下上升和下降沿是不是方的。

楼主:
我测量波形。高手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大师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C:
这是变频器吗?怎么有使能信号?
不理解这句话:“带异步电机正常。装机就不行”,装机是指装外壳吗?不行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