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柜这么多告警

楼主(2025-12-04):
单位1~3号厂高变中性点电阻柜这么 多告警,啥情况呢

网友A:
检测系统没电了吧

网友B:
问一下,这个柜是安装变压器时一起同步安装的,还是后来加装的。
看一下这个显示屏后面的GND线的接线状态

网友C:
公共线断掉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明天检查 一下,谢谢你!

楼主:
经检查,中性点电阻柜测控面板软件需要升级,已返厂处理。

楼主:
三台厂高变都出现了同样 的问题,很少见,如果是测控软件版本低还好升级一下版本就可以,不知还有没有其它 问题。

网友D:
用着好好的需要升级?还是本来就有BUG,亦或是远程控制?

楼主:
用着好好好的突然三台同时报故障,不得不让人怀疑本身有BuG

网友E:
那就看升级需不需要费用了?其它先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哈,肯定需要费用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