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尾插松,咋办

楼主(2025-12-04):
换了根数据线,稍好一些。但是轻微一碰,也是掉。
难道只能换尾插么?
大家有没有什么邪修的办法?

网友A:
数据线插头上加个焊点

网友B:
尾插里面清理干净还不行的话就要换尾插了。

网友C:
我之前用的iphone8P,就淘宝买了个尾插,自己换的

网友D:
最优解:换手机尾插

邪修:用牙齿咬下typec头,让其变形一点点,这样接和尾插配合就要紧致一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换了根数据线,稍好一些。但是轻微一碰,也是掉。
难道只能换尾插么?
大家有没有什么邪修的办法?
现在研发出了无线磁吸充电宝,但是要看你用啥牌子的智能手机,支不支持无线磁吸充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换了根数据线,稍好一些。但是轻微一碰,也是掉。
难道只能换尾插么?
大家有没有什么邪修的办法?
现在研发出了无线磁吸充电宝,但是要看你用啥牌子的智能手机,支不支持无线磁吸充电。
无线的发热比较严重

网友G:
换个尾插吧,热风枪一把,弄点焊锡膏,买个引脚一样的尾插口,10分钟的事儿。

网友H:
自己不一定能拆开,还是送修手机的地方换个座吧;

网友I:
尾插都松成这样了,你这手机待用多少年了,我的用了6年了还是好用的很

网友G:
手机很好拆的,能在这里混的,修个手机没啥难度的,我家老爷子那手机我拆了至少四遍了,华为荣耀PLAY4T,中框弯了我给换个新的中框,当时把所东西都得搬一次家,可麻烦了。然后操作失误紧螺丝压断了天线连接线,对通话信号有影响,我又给拆了换了,后来后盖板脱胶,里面进灰严重,我给拆尅清理了下,最后拆是年初,就是换个尾插,尾插小板太贵了,就买了个头子回来,那孙子还给发错货了,换完货才给收拾好了。

网友J:
建议换个手机充电座

网友K:
用镊子把插口里面清理下,再不行只能换尾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优解:换手机尾插

邪修:用牙齿咬下typec头,让其变形一点点,这样接和尾插配合就要紧致一些。
正合我意,不知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尾插都松成这样了,你这手机待用多少年了,我的用了6年了还是好用的很
两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机很好拆的,能在这里混的,修个手机没啥难度的,我家老爷子那手机我拆了至少四遍了,华为荣耀PLAY4T,中框弯了我给换个新的中框,当时把所东西都得搬一次家,可麻烦了。然后操作失误紧螺丝压断了天线连接线,对通话信号有影响,我又给拆了换了,后来后盖板脱胶,里面进灰严重,我给拆尅清理了下,最后拆是年初,就是换个尾插,尾插小板太贵了,就买了个头子回来,那孙子还给发错货了,换完货才给收拾好了。
之前倒是换过几次电池。热风枪烤了一会儿,盖也不太容易下来。
毕竟换电池简单。
再有就是换完重新封胶,自己封完大概不如原装密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个尾插吧,热风枪一把,弄点焊锡膏,买个引脚一样的尾插口,10分钟的事儿。
热风枪用不好,设置350℃,烤了半天不下来。
顺道请教您一下,电路板有虚焊的地方,补焊的详细步骤。最好录个视频。
我设定热风枪350℃,风速3,用测温枪测的才92℃。

网友L:
我经常碰到的是,手机插座底部灰多了,插得深度不够,用缝衣针沿插座内部四周扣干净就好了。

网友M:
把充电插头放台钳上轻轻压下,效果不错,给同事搞过。

网友N:
清理手机充电口里的灰尘可以解决99%的尾插松动问题

网友O:
用牙签清理一下灰尘,如果还不行,就去手机店换一个尾插

网友P:
更换尾排。

网友Q:
接触不良吧,是不是摔地上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个尾插吧,热风枪一把,弄点焊锡膏,买个引脚一样的尾插口,10分钟的事儿。
热风枪用不好,设置350℃,烤了半天不下来。
顺道请教您一下,电路板有虚焊的地方,补焊的详细步骤。最好录个视频。
我设定热风枪350℃,风速3,用测温枪测的才92℃。
手机主板一般都是高纯度锡,我记得我的已经调到极限420℃才吹开,需要加助焊剂可能会好点,手法要好,别把板子或其他元件烤糊了,补焊的话正常补就行,不知道你说的是那种补焊,是板子贴合的补还是元器件补,板子贴合麻烦点,一种是你直接加热一遍锡完全化开,镊子轻轻压下板子没准就好了,再不然你就得买对应板子或芯片的植锡网重新贴合焊了。我这水平也是能焊个贴片的水平,植锡网这种高难度的还是找专业人吧,我的放大镜才60倍,搞一搞一般的板子还行,高级板子实话看都看不清。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机很好拆的,能在这里混的,修个手机没啥难度的,我家老爷子那手机我拆了至少四遍了,华为荣耀PLAY4T,中框弯了我给换个新的中框,当时把所东西都得搬一次家,可麻烦了。然后操作失误紧螺丝压断了天线连接线,对通话信号有影响,我又给拆了换了,后来后盖板脱胶,里面进灰严重,我给拆尅清理了下,最后拆是年初,就是换个尾插,尾插小板太贵了,就买了个头子回来,那孙子还给发错货了,换完货才给收拾好了。
之前倒是换过几次电池。热风枪烤了一会儿,盖也不太容易下来。
毕竟换电池简单。
再有就是换完重新封胶,自己封完大概不如原装密封好。
我感觉挺好拆的,我都是吹头发的热风枪吹的,原装电池都有那个拆卸的塑料拉手的,边加热边拉,一会儿就下来了,就是电池背面的那点胶而已。
你都自己换了,这手机能有多值钱?你还考虑原装封胶吗?四周都涂上就行了,别进灰,别有明显的缝隙就行,你还要IP68?

楼主:
引用 网友M:
把充电插头放台钳上轻轻压下,效果不错,给同事搞过。
台钳没敢太使劲,结果还有点松。
索性用老虎钳压了几下,别说,插上去都不好拔下来了!
果然邪修短平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个尾插吧,热风枪一把,弄点焊锡膏,买个引脚一样的尾插口,10分钟的事儿。
热风枪用不好,设置350℃,烤了半天不下来。
顺道请教您一下,电路板有虚焊的地方,补焊的详细步骤。最好录个视频。
我设定热风枪350℃,风速3,用测温枪测的才92℃。
手机主板一般都是高纯度锡,我记得我的已经调到极限420℃才吹开,需要加助焊剂可能会好点,手法要好,别把板子或其他元件烤糊了,补焊的话正常补就行,不知道你说的是那种补焊,是板子贴合的补还是元器件补,板子贴合麻烦点,一种是你直接加热一遍锡完全化开,镊子轻轻压下板子没准就好了,再不然你就得买对应板子或芯片的植锡网重新贴合焊了。我这水平也是能焊个贴片的水平,植锡网这种高难度的还是找专业人吧,我的放大镜才60倍,搞一搞一般的板子还行,高级板子实话看都看不清。
我用热风枪吹糊了一片(版子是没用的),所以不太敢有用的板子吹。
我这是电视上的一块CPU吧,开机黑屏,用快丝顶住CPU,就能正常显示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个尾插吧,热风枪一把,弄点焊锡膏,买个引脚一样的尾插口,10分钟的事儿。
热风枪用不好,设置350℃,烤了半天不下来。
顺道请教您一下,电路板有虚焊的地方,补焊的详细步骤。最好录个视频。
我设定热风枪350℃,风速3,用测温枪测的才92℃。
手机主板一般都是高纯度锡,我记得我的已经调到极限420℃才吹开,需要加助焊剂可能会好点,手法要好,别把板子或其他元件烤糊了,补焊的话正常补就行,不知道你说的是那种补焊,是板子贴合的补还是元器件补,板子贴合麻烦点,一种是你直接加热一遍锡完全化开,镊子轻轻压下板子没准就好了,再不然你就得买对应板子或芯片的植锡网重新贴合焊了。我这水平也是能焊个贴片的水平,植锡网这种高难度的还是找专业人吧,我的放大镜才60倍,搞一搞一般的板子还行,高级板子实话看都看不清。
我用热风枪吹糊了一片(版子是没用的),所以不太敢有用的板子吹。
我这是电视上的一块CPU吧,开机黑屏,用快丝顶住CPU,就能正常显示了。
注意风口套管的大小,不要一个地方固定吹,要围绕这芯片来回吹,最好是上点焊油,确保受热均匀。不过你这邪修我确实服。

网友R:
type-c接口坏了,可以换一个就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个尾插吧,热风枪一把,弄点焊锡膏,买个引脚一样的尾插口,10分钟的事儿。
热风枪用不好,设置350℃,烤了半天不下来。
顺道请教您一下,电路板有虚焊的地方,补焊的详细步骤。最好录个视频。
我设定热风枪350℃,风速3,用测温枪测的才92℃。
手机主板一般都是高纯度锡,我记得我的已经调到极限420℃才吹开,需要加助焊剂可能会好点,手法要好,别把板子或其他元件烤糊了,补焊的话正常补就行,不知道你说的是那种补焊,是板子贴合的补还是元器件补,板子贴合麻烦点,一种是你直接加热一遍锡完全化开,镊子轻轻压下板子没准就好了,再不然你就得买对应板子或芯片的植锡网重新贴合焊了。我这水平也是能焊个贴片的水平,植锡网这种高难度的还是找专业人吧,我的放大镜才60倍,搞一搞一般的板子还行,高级板子实话看都看不清。
我用热风枪吹糊了一片(版子是没用的),所以不太敢有用的板子吹。
我这是电视上的一块CPU吧,开机黑屏,用快丝顶住CPU,就能正常显示了。
注意风口套管的大小,不要一个地方固定吹,要围绕这芯片来回吹,最好是上点焊油,确保受热均匀。不过你这邪修我确实服。
是按照您说的这样操作的,还是糊,哈哈。看来还是邪修方便。

网友S: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把充电插头放台钳上轻轻压下,效果不错,给同事搞过。
台钳没敢太使劲,结果还有点松。
索性用老虎钳压了几下,别说,插上去都不好拔下来了!
果然邪修短平快。
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T:
该换手机就换手机,这是机会啊。。。

网友R:
我的手机的type-c接口坏了 ,前一阵子刚刚换了一个,花了50块钱 。

网友U:
拆很容易,我用热风枪,350度吹下来

网友V:
搞点硅胶条熔化了滴进去就好了,

网友V:
回复 网友R:
我用了十年了iPad的,充电口也接触不良了,不知能否改自己装成type-c的?

网友V:
回复 网友U:
拆完还要换新的上去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