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05):
       PLC通讯智能网关模块支持西门子、罗克韦尔AB,以及三菱、欧姆龙、倍福(BECKHOFF)等各种品牌的PLC之间通讯,也支持PLC与Modbus协议的工业机器人、智能仪表、变频器等设备通讯。网关有多个网口、串口,也可选择WIFI无线通讯。无需PLC内编程开发,也不用组态,只要在智能网关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毫秒级通讯速度快,支持热插拔,断电断网后能自动恢复运行。
       同一个智能支持多个品牌的PLC之间多对多通讯,最多8000个字节的数据交互量;网关内每个连接采用独立的线程运行,毫秒级别的数据交互,同样的数据量在同等质量的网络通讯时,数据刷新速度同总线;智能网关包含IGT-SER、IGT-DSER、IGT-WSER等多种型号,可以根据实际场景灵活选择。 以下是几种常见的网络结构示意图:

一、同网段的PLC之间通讯

       IGT-DSER智能网关的两个网口设置为同网段,每个网口是独立的子网。

二、跨网段的PLC之间通讯

       IGT-DSER智能网关的两个网口设置为不同的网段,每个网口是独立的不同网段的子网。

三、多网段的PLC之间通讯

       IGT-DSER智能网关的两个网口设置为不同的网段,同时开启网口3设置为第三网段,该智能网关没有实际的物理网口3,自动将IP绑定到物理网口2,作为网口2的第二IP。

相关配置文件与软件:

网友A:
PLC寄存器的地址在哪里配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寄存器的地址在哪里配置的?

那个附件里面有个软件(绿色版不用安装的),大概看了一下,使用起来确实简单

就是不知道稳定性怎样

还有淘宝上显示的价格要2000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LC寄存器的地址在哪里配置的?

托竟然提出那么幼稚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寄存器的地址在哪里配置的?

那个附件里面有个软件(绿色版不用安装的),大概看了一下,使用起来确实简单

就是不知道稳定性怎样

还有淘宝上显示的价格要2000左右

靠托来哄气氛的产品不要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寄存器的地址在哪里配置的?

那个附件里面有个软件(绿色版不用安装的),大概看了一下,使用起来确实简单

就是不知道稳定性怎样

还有淘宝上显示的价格要2000左右

靠托来哄气氛的产品不要买。

看了一下资料,原来是唱双簧的,这样来看确实会不咋滴。

楼主:
       通过参数配置软件(功能->PLC之间通讯配置):根据PLC通讯地址,寄存器数量等参照案例配置好相关参数后下载重启即可:

       任务01:读取西门子DB101.DBW0开始的80个的INT类型的数据,写入到罗克韦尔AB的IN_INT16控制器数组(从0开始),共160字节;

       任务02:读取罗克韦尔AB的OUT_INT16控制器数组(从0开始)的40个INT类型的数据,写入到西门子DB102.DBW0开始的80字节;

       任务03:读取西门子M2.4的1个BOOL类型的数据,写入到罗克韦尔AB的TBOOL控制器标签;

       任务04:读取罗克韦尔AB的ARR_DINT_50[12]的1个DINT类型的数据,写入到西门子DB6.DBD8,共4字节;

       任务05:读取西门子DB6.DBD32的1个的REAL类型的数据,写入到罗克韦尔AB的MainProgram.TReal程序标签,共4字节;

       任务06:读取罗克韦尔AB的TSTR控制器标签的1个STRING类型的数据,写入到西门子DB6.DBB42的STRING[64]类型的地址,共64字节。

       网上能找到操作视频,以及用户的调试笔记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