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各位大咖请教一个问题,这个双电源转换开关(20251208)

楼主(2025-12-08):
各位大咖请教一个问题,这个双电源转换开关怎么看不到自动和手动的调节按钮,有用过的这款大咖吗

网友A:
就三种状态,想使用哪种状态,扳到对应档位就行

网友B:
应该是红圈位置打开,里面有开关

网友C:
图片里不是写了吗

网友D:
没用过,也没见过用的?不知这种开关的用途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