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是闭点,外面也接的nc,怎么不对?

楼主(2025-12-08):
i0.00,明明是闭点,接的常闭。为什么逻辑是反的。

网友A:
已经动作? 常闭变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动作? 常闭变开了?
i0.00
用的pnp常闭,不碰铁的话,让i0.01置位,是不是那段就应该导通啊?

网友B:
pnp常闭,不碰铁的话,就是有输出,也就是I0.00点导通,这时程序里面的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
你可以把输入点当成一个普通继电器,继电器线圈通电,就是常开闭合、常闭断开。

网友C:
PNP.PNP 和NC,NO没关系,
自己看PLC指示灯,当然,程序I0.00也是一样的

网友D:
切换到其它点试试。

网友E:
放块铁让它动作试试

网友F:
让接近开关碰铁动作下再来判断是那问题。接线错误、接近开关坏、标识错误、PLC点坏都有可能。

网友G:
你能让第2图暴露完整吗?
没猜错的话,这是一个高低水位控制

网友G:
请结合控制要求
0.00看似是断开要求,外部检测高水位,高水位时,使用闭型如何断开?所以0.00应使用开型

网友H:
回复 网友E:
简单_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能让第2图暴露完整吗?
没猜错的话,这是一个高低水位控制
您看得真细致,一下就猜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结合控制要求
0.00看似是断开要求,外部检测高水位,高水位时,使用闭型如何断开?所以0.00应使用开型
我看程序里面是闭点,所以就用了常闭的接近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结合控制要求
0.00看似是断开要求,外部检测高水位,高水位时,使用闭型如何断开?所以0.00应使用开型
我看程序里面是闭点,所以就用了常闭的接近开关。
程序里面的点相当于普通继电器的触头,输入端的点相当于普通继电器的线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能让第2图暴露完整吗?
没猜错的话,这是一个高低水位控制
您看得真细致,一下就猜对了。
这就是普通的启停+自保电路
原设计0.00等停信号用的是开点信号

网友I:
开关坏了?

网友J:
看上去没问题啊,不知道疑问是啥?

网友K:
感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看上去没问题啊,不知道疑问是啥?
他的疑问是
看到PLC里面的触点是常闭,就把接近开关也选了常闭型
但实际用的时候,发现不对

网友L:
默认它是常开,程序里用常开/常闭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M:
你这个错误和我当年高级电工考试时犯的一样的错误,试题给的梯形图是常闭的,想当然外部也接了常闭开关。可想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看上去没问题啊,不知道疑问是啥?

他的疑问是

看到PLC里面的触点是常闭,就把接近开关也选了常闭型

但实际用的时候,发现不对
压缩文件传不上来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传不传上来没什么关系的,你自己搞懂这个逻辑关系就可以了。

其实也简单就是常开常闭的问题,就算买错型号,程序也改不了

加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不传上来没什么关系的,你自己搞懂这个逻辑关系就可以了。

其实也简单就是常开常闭的问题,就算买错型号,程序也改不了

加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外围电路除了急停,基本都用开点就对了是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B:
pnp常闭,不碰铁的话,就是有输出,也就是I0.00点导通,这时程序里面的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

你可以把输入点当成一个普通继电器,继电器线圈通电,就是常开闭合、常闭断开。
这样就比较好理解

网友O:
不去分析外部线路和器件接线的话,外部状态有变化,建议直接看程序点的状态,根据状态调整程序,更省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不传上来没什么关系的,你自己搞懂这个逻辑关系就可以了。

其实也简单就是常开常闭的问题,就算买错型号,程序也改不了

加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外围电路除了急停,基本都用开点就对了是吧。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来说停止、限位类开关,会用常闭触点,但也有用常开的。

其实无论是常开还是常闭,关键你的搞懂这个逻辑关系

搞懂了就算买错硬件了,能改程序改程序,不能改就加一级继电器转换行了

网友P:
程序里需要闭点,应外接开点。

网友Q:
我的理解负负得正。内外都是闭点,正常没有触发结果就是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