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08):
?以下内容参照ZMC432M与两个EtherCAT驱动的总线配置来给大家介绍。

主要流程步骤如下:

一、新建调试项目
1.打开RTSys软件,点击菜单栏【文件】→【新建工程】。

2.待弹窗出来选择路径并命名工程文件名,然后点击【保存】。

二、连接控制器
1.RTSys菜单栏点击【常用】→【连接】→【控制器】。

2.待【连接到控制器】的窗口弹出后,选择连接方式【连接】控制器。
一般推荐使用网口连接,控制器默认IP是192.168.0.11,工控机网卡要和控制器IP在同一网段才可以连接上。

三、启用轴配置及EtherCAT配置功能

1.工程视图空白处右键,在弹出的窗口点击【工程设置】。

2.勾选【启用轴配置及EtherCAT配置】→【确定】。

四、总线节点扫描
1.鼠标右键单击【EtherCAT节点】的【EtherCAT-0】,在弹出的窗口点击【扫描从站】进行节点从站设备的扫描。

2.成功扫描后,会将每一个节点信息显示。

五、添加XML文件(无3205报错可直接跳过)
若出现3205报错,报错信息如下图,则需要添加对应驱动器厂家提供的xml文件。“使用RTSys添加xml文件?”详情可查看下文内容。

楼主:
六、总线驱动器的轴号映射
在【工程视图】双击【控制器】,然后在弹出的配置界面窗口根据实际需求配置轴映射关系。

●下图中控制器后的【轴数】用于设置本地脉冲轴数量。
●EtherCAT-0后的【轴数】用于设置EtherCAT总线接出去的总线轴。
●ZCan节点是用来设置通过CAN总线扩展的扩展轴。

(1)在【轴映射关系】界面,先点击【轴数】列表输入调用的轴数(只使用总线驱动器的话,本地脉冲轴直接设置为0即可)。
(2)点击【自动配置轴映射】可自动设置映射轴号及轴类型,也可自己手动修改映射轴号和轴类型。(轴类型:总线步进或总线伺服一般设置成65)

示例一:假设现场连接了两个总线驱动器。第一个驱动器的轴号映射到轴0上控制,第二个驱动器映射到轴1上控制,那么可以按照下图进行设置。

示例二:假设现场本地脉冲轴(axis?0)上接了一个脉冲驱动器,又通过EtherCAT总线连接了两个总线驱动器。第一个总线驱动器的轴号映射到轴0上控制,第二个总线驱动器映射到轴1上控制,脉冲驱动器映射到轴2上控制,那么可以按照下图进行设置。

七、应用生成总线配置文件并下载
点击【应用】自动生成配置文件【Startup.bas】然后下载到控制器,可选择【下载到ROM】实现控制器的掉电配置保存功能。若命令与输出窗口提示“总线配置完成”则表示总线初始化成功。

八、总线驱动器的手动运动
1.手动运动

(1)【工程视图】→【轴配置】→【轴n】,先勾选【自动下载轴参数】。
(2)轴的使能控制区,点击轴使能后面的【切换】按钮进行单轴使能。
(3)在轴参数区,设置对应的轴参数,【脉冲当量】推荐设置成机台运动1mm所需要的脉冲数,【加速度】和【减速度】一般设置成速度的10倍,若需要对加减速阶段进行平滑处理,S曲线一般设置成100ms。
(4)确定轴参数安全的情况下,点击手动运动区的【反向运动】或者【正向运动】可以完成点动运动(按下就运动、松开就停止),同时看轴位置及状态信息的【反馈位置】表示的MPOS是否有变化。

注:若反馈位置有变化,肉眼没有观察到轴运动,大概率是【脉冲当量】*【速度】的结果太小,导致轴运动的比较慢。这个时候可以把【脉冲当量】10倍10倍的增加后反复测试。

2.轴参数保存如果上面设置的轴参数需要保存到配置文件里面,我们可以点击【轴配置】→【应用】,这个时候会自动把配置信息写入到【Startup.bas】文件里面,然后下载。点击【下载到ROM】的话可以实现控制器轴参数的掉电保存。至此,总线初始化完成,并完成了手动运动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