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0):
如题,触摸屏画面我正常读出来了但是在修改好内容后传送进去只有一个画面,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传输设置里看一下;

网友B:
通常是下载比上传更容易,完全可以对比下上传时的传输设置看下。。。

网友C:
新的软件好像刚装完都有个传输密码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