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有技术大牛么,大哥门地线带电50v,都说不正常(20251210)

楼主(2025-12-10):
是这样断掉所有房间负载,零线与总地线电压测量50v,火地170v,于是我把地线拆开挨个测量零地线,还是有电压,每个地线都有电压,我自己在院子里面做了个地线,测量自己做的地线与零线与火线之间电压正常,再测量自己做的地线与原来的地线之间有50v电压,拉掉总闸电压消失,拉掉所有分闸,自己做的地线与原来地线之间还有50v电压,关键是就这20公分线路,这个地线电压哪里来的。

网友A:
这个地线有问题…

网友B:
原来的地线不是真地线

网友C:
原地线是不是虚接或者是悬空的

网友D:
你总开关到分开关的接线怎么接的?

网友E:
地线有50V,你这漏保还可以送上电,是不是漏保有问题哟!

网友F:
有两种可能:1你家地线接地不合格。2:你这条线路上有间接性接地的地方。

网友G:
正常来说,火地电压应该有220V左右,你这个地线有问题!

网友H:
已经判断出地线问题,这样最好是找到户外地线,从外面再测量下,找下问题。。。

网友I:
很容易让人怀疑,进户地线接地不良 。

网友I:
应该检查地线连接是否良好,重点的接头 。

网友J:
查漏电是关键,不然就算把地线搞好,漏保也会跳。

网友K:
地线是供电局拉进户的吧?应该是地线的接地电阻大了。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供电局,让他们来查

网友L:
查入户地线,直到问题点

网友M:
问题直指地线啊

网友N:
这个电压不对,估计地线有问题。

网友O:
仔细看了一下,描述的好复杂,我来给你梳理一下:

1、测量自己做的地线 PE2 与零线N与 火线L 之间电压正常,

***:说明你做的地线OK,或者说你这条PE2没有和其他N L线一起走,没有感应电压。<机械表应该也测不出感应电压,说明实际确实有电压50V>

2、再测量自己做的地线 PE2 与原来的地线 PE1 之间有50v电压,拉掉总闸电压消失,

***:你拉了总闸,PE1-PE2的电压消失,因为你所有用户的L都不通,保护PE泄露电压根本不存在了,这也就是保护PE的作用,但是泄露电流超过漏保额定值应该会跳闸的,你也没说跳闸,那就是正常使用,漏电电流很小。

3、拉掉所有分闸,自己做的地线与原来地线之间还有50v电压。

***:你拉掉所有分闸,PE1-PE2还有50V电压,

综上:这就很矛盾了,根据点2描述,电就是从这个柜子漏出去的。总闸打开,分闸关闭,电压又有了,这明显不科学,你仔细看下有没有私拉乱接

~~~~~~~~~~~~~~~~~~~~~~~~~~~~~~~~
你要搞清楚L1 L2 L3 N PE 怎么来的,然后原理,你才好查故障
正常来讲,变压器出来 L1 L2 L3 然后是中性点(N+PE)
我来给你画个图: 理论上很简单,其实,在变压器出来的中性点就是N,PE也是接的中性点,但是做了接地。

网友D:
根据叙述我认为问题是在总闸与分闸之间,但分闸与总闸之间就那么点线路。要么你换换线,要么检查重新压线试试。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仔细看了一下,描述的好复杂,我来给你梳理一下:

1、测量自己做的地线 PE2 与零线N与 火线L 之间电压正常,

***:说明你做的地线OK,或者说你这条PE2没有和其他N L线一起走,没有感应电压。<机械表应该也测不出感应电压,说明实际确实有电压50V>

2、再测量自己做的地线 PE2 与原来的地线 PE1 之间有50v电压,拉掉总闸电压消失,

***:你拉了总闸,PE1-PE2的电压消失,因为你所有用户的L都不通,保护PE泄露电压根本不存在了,这也就是保护PE的作用,但是泄露电流超过漏保额定值应该会跳闸的,你也没说跳闸,那就是正常使用,漏电电流很小。

3、拉掉所有分闸,自己做的地线与原来地线之间还有50v电压。

***:你拉掉所有分闸,PE1-PE2还有50V电压,

综上:这就很矛盾了,根据点2描述,电就是从这个柜子漏出去的。总闸打开,分闸关闭,电压又有了,这明显不科学,你仔细看下有没有私拉乱接

~~~~~~~~~~~~~~~~~~~~~~~~~~~~~~~~
你要搞清楚L1 L2 L3 N PE 怎么来的,然后原理,你才好查故障
正常来讲,变压器出来 L1 L2 L3 然后是中性点(N+PE)
我来给你画个图: 理论上很简单,其实,在变压器出来的中性点就是N,PE也是接的中性点,但是做了接地。

不算矛盾。问题出在原来的地(PE1)线上,有接触不良现象,根源在PE1起点到总闸这段距离之间某个接头接触不良(不能排除起点的连接接头虚接的可能性)。

网友L:
回复 网友D:
就是线路感应电压~
“拉掉总闸电压消失,拉掉所有分闸,自己做的地线与原来地线之间还有50v电压,关键是就这20公分线路,这个地线电压哪里来的。”
这是楼主最后的描述
拉总闸电压消失,初看好像总闸也断开地线?就是电箱内20公分内,紧跟着一句PE2-PE1还有50V电压
如果PE1确实与箱外断开,箱内PE1还有50V也就是20公分中有50V,可能?烧香请神

如果LE1就是箱外引入~都懂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P:
虚接是一种可能
根本就没地线也是可能的~老房子见的多,

网友D:
回复 网友L:
是的,我们期待楼主公开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