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0):
公司有一个老项目改造      硬件组态分别是,CPU1215C  通信板CB1241RS485,2个通讯模块CM1241RS422/RS485,   现在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2个
CM1241RS422/RS485通讯是否同时做为MODBUS 主站,分别与不同的设备通讯,我之前用的三菱 FX 系列似乎1台PLC 只能 有一个主站,但汇川的小型PLC没有限制,就是不知道S7-1200  的plc 有没有这个限制?

有没有这样用过的,能否行的通。

网友A:
可以带多个,轮询。。。

网友B:
不是同一个端口就可以

网友C:
一个口只能一个。

网友D:
2个CM1241RS422/RS485通讯是否同时做为MODBUS 主站

可以啊

网友E:
每一个口只能做一个主站或从站,这取决于通讯口的那个初始化块,有两个通讯模块的话理论上是可以做两个主站的,实际上你得根据现场情况来,旧项目这俩模块有没有被使用,如果使用了,通讯参数是啥,你能不能吧新加的设备添在对应的口上去,旧的改造资料全的话还好整,不然挺折腾人的。

网友F:
用Modbus TCP的话,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限制了?
可以建立多这主站,反正是走以太网。

网友G:
进口这几个品牌 modbus功能比国产的不是那么方便

网友H:
双口做主站轮询,这个在S7-200上有做过,照理说1200更强大,这个应该不在话下呢

网友I:
一个口一个主站

网友J(2026-03-06):
初始化就是开机时候把主站参数设置了1次,程序运行时就不再设置了,
可以定时轮询某几个位,然后用这些位去初始化Modbus主站参数,
不同的位初始化成不同的通信参数,
这样就可以轮询做不同的主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