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可更换介质时支持设备更换选项作用

楼主(2025-12-10):
请教前辈,“不带可更换介质时支持设备更换”是默认选择的吗?他的作用是当有设备变更时自动诊断,自动连接吗?

网友A:
请阅读: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744412/%E5%BD%93profinet-io%E7%B3%BB%E7%BB%9F%E6%9C%89%E7%BB%84%E6%80%81%E6%8B%93%E6%89%91%E6%97%B6%EF%BC%8C%E5%A6%82%E4%BD%95%E5%9C%A8%E6%97%A0%E5%8F%AF%E6%9B%B4%E6%8D%A2%E4%BB%8B%E8%B4%A8%E7%9A%84%E6%83%85%E5%86%B5%E4%B8%8B%E6%9B%BF?dti=0&lc=zh-CN
对于支持该功能的设备列表,请参照: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36752540/%E5%93%AA%E4%BA%9B-profinet-%E8%8A%82%E7%82%B9%E6%94%AF%E6%8C%81%E9%80%9A%E8%BF%87%E6%8B%93%E6%89%91%E7%BB%84%E6%80%81%E8%87%AA%E5%8A%A8%E8%B0%83%E8%AF%95%EF%BC%88%E4%B8%8D%E5%B8%A6%E5%8F%AF%E6%9B%B4%E6%8D%A2%E4%BB%8B%E8%B4%A8?dti=0&lc=zh-CN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