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1):
1.将对应驱动器的xml文件复制到工程路径的文件夹里。

2.打开XMLParsingTools文件夹。

3.双击XMLParsingTools程序运行。

4.点击左上角文件夹位置-【Open xml】。

5.选择想要转换的xml文件-【打开】。

6.打开后选择对应的从站型号、从站类型并设置轴数(这里以一拖四总线驱动器为例,一拖一的驱动器一般不用设置)。

7.点击左上角文件夹位置-【Export zml】导出。

8.选择对应路径-设置文件名(不超过20个字符)-【保存】。

9.可以看到对应文件夹中会有一个转换后的.zml文件。
?

10.打开RTSys【工程视图】→【配置文件】→【增加到配置文件】。

11.选择要添加的zml文件-【打开】即可完成zml文件的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