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1):
中午刚端着碗,N年不联系的朋友找我帮忙修下设备。

一系列沟通,转发了一组照片,PLC不通电:

PLC是山寨的,说帮忙处理一下;

吃了饭,到现场,来接待的人员说:你们不是说有新的PLC吗,带过来了吗?

我:没说啊,只是说你们设备坏了,让帮忙先看看,再说,如果PLC点不亮,没程序也白瞎啊,也恢复不了啊;

算了,一起先去看看;

一条简单的流水线,设备以解排除其它原因,确定PLC本体损坏,旁边还有一条一样的流水线,这时候,他们维修说他们有一个一样的PLC,就是没数据线刷程序,让其拿过来,全部复制然后写到新的PLC,完工。<新PLC是正品,端子排和山寨还不一样,一根线一根线慢慢接>,以上不是重点。

~~~~~~~~~~~~他们试好PLC,顺手就把山寨的仍垃圾桶了,我也顺手就捡回来了,有了这个帖子:

1,粗看,PLC电源板保险OK,

2,万用表测了一下,2组DC到IO CPU板不断路。
~~~~~~~~~~~~~~~~~~~~~~~~~~~~~~~~~~~~~~

3,接入220V,确实PLC不亮,也没反应,PCB全部拆出来,发现到电源板的220V没有,

4,发现IO板的接线端子有220V,到转换插座就没有了,仔细看:

卧槽,L到转换座是PCB内部走线,居然把PCB都炸鼓包了,这么严重,后级应该有短路,

5,再次检查电源板,测量PTC电阻炸膛了。。

6,测量桥堆,开关管无短路。

7. 用电钻把炸鼓包的PCB打穿,避免内部二次短路炸膛,电源板的PTC电阻没有,其它电源板拆了一个玻璃保险接上。

以上,合体,通电:

完工,这个PLC也没用,客户也不会要,

我只是确保从旁边复制的程序是否一致,当然,确认是一致的。

结果一看程序135步。。。只用过了几个M点,X Y点,其它点位都没使用。

收费5-600,至于朋友他们收多少,我就管不着了。

今年的钱越来越难了,明年据说是更难。

网友A:
这个板子看起来也不算工艺差,但板都烧穿就很极端,这个电源板功率其实不大

网友B:
PTC击穿,肯定有外部过压

网友C:
专业,能看出来是否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C击穿,肯定有外部过压

NTC我看板子是串联的,不知道为何会炸,它后面的开关管那些都没事,应该炸的时候一瞬间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能看出来是否山寨。

这个是我手里测试用的FX3U,这个应该是正品。

网友D:
经验分享的很好,大家都需要,谢谢啦!

网友E:
电源板看着不像三零的风格。楼主技术厉害

网友F:
中板标识明显不是三菱。。。

网友G:
PLC一般就是电源板故障,我处理过好几个,而且220V供电的PLC电源板故障的概率极大,所以后来选型基本都是DC供电的。

网友H:
500,说实话钱确实难赚了

网友I:
我遇到PLC损坏,百分之80都是电源板坏,剩下基本就是输出继电器粘结

网友J:
电源故障我也处理过几个。

网友K:
板子做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500,说实话钱确实难赚了

也差不多这个价格吧,或者不难,难者不会;

电脑,软件,通讯线缆,软件基本操作,这些硬件,技能都要会啊,还得有个电工证~

如果设备有些参数触摸屏没有定义画面或者系统参数设置了密码进不去,还得复制寄存器数值,程序跑不起来,还得看程序,大概率没注释,还要从XY点反推功能程序,所以 500真的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K:
板子做工还可以
照片看着可以,实际上很LJ,CPU板子那块,看着就寒蝉,你多拆几个原装PLC,三菱欧姆龙西门子,你就知道正品和仿品的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