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11):
ABB  PST250-600-70软启动驱动板上有6个通向可控硅的插线端子,现在发现其中一路触发端子上有一个像二极管一样、标“681K”的零件开路了,测量其它几个正常的“681K”零件,发现正向和反向阻值均为25欧姆,不知这是个什么零件?

网友A:
变化吗? 像是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其它几路可控硅触发端子上的“681K”来看不像是电容(这个零件外观酷似贴片二极管),因为把他们脱开电路单独用电阻档测量时,不论数字表还是机械表,阻值都是25欧姆,我想不通这个25欧姆与“681K”有什么关联?如果它是一个25欧姆电阻,为何要标681K,这也讲不通。
 681K的零件在实际电路是2个串联使用的,串联后一端接大功率可控硅G极,另一端接在光控可控硅IL420的第4脚。如果说这是电容,应该是681PF,这么小的电容怎么可能触发大功率可控硅呢?

网友B:
双向触发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它是电感也讲不通,因为那其它那几个"681K"的正反阻值都是25欧姆,电感的话它的阻值不可能大到25欧姆,再怎么也不可能超过1欧。如果说它是触发二极管,可它用数字表和机械表测量正反阻值均为25欧,这从逻辑上讲不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它是电感也讲不通,因为那其它那几个"681K"的正反阻值都是25欧姆,电感的话它的阻值不可能大到25欧姆,再怎么也不可能超过1欧。如果说它是触发二极管,可它用数字表和机械表测量正反阻值均为25欧,这从逻辑上讲不通。
是不是电感,拆焊用电桥测一下便知。

网友D:
要拆下来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拆下来量的正反都是25欧姆。6路晶闸管触发,每一路都有两个681K,现在有其中一路的681K测其阻值为无穷大,怀疑这个零件坏了致整机不工作。因为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零件,维修陷入困境。

网友D:
保险电阻?

网友E:
可能是压敏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E:
绝无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感?电感不可能有25欧姆的阻值吧

网友G:
电烙铁拆下一端再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与外电路脱开单独测量的

网友H:
WCIN4532-681K 680uH屏蔽功率电感

楼主:
回复 网友H:
终于问到结果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