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扩展板作用?

楼主(2025-12-11):
plc输出板。图上看像几个二极管和几个自恢复保险丝。各位大神见过没?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
难道是做短路保护用的?

网友B:
10多年前的设备上,见过这东西。

网友C:
这个不是个隔离板么

网友D:
看不到使用的电子元件只能猜,1、是控制直流阀的,2、类似固态继电器的作用,都是为了保护PLC的输出触点的。

网友E:
这像是个输入隔离吧,输出的话应该有继电器的,10多年前的300系统见过。回头给你补几张图,哈哈